求推荐,1A电流下,最低压降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0-10-20):
求推荐,1A电流下,最低压降的二极管型号。

手机电池是4.4V的但是找不到适合体积的,
想用容易找到的4.2v锂电替换了,

打算在锂电与手机之间串入2只反接在一起的二极管利用二极管压降来降压,适合4.2V锂电充电。

充电端容易找,随便肖特基就可以降压到4V左右了,
求推荐压降尽量低的二极管作为供电端,

网友A:
基本就是你测那种最低了

网友B:
用mos呗 参考arduino uno双路供电电路

网友C:
用二极管压降充电?利用保护板截止?

只有新手才想得出来的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二极管压降充电?利用保护板截止?

只有新手才想得出来的方法吧。

这是最简单,最容易实现的方法好吧。
手机输出的4.4v充电电压被二极管降压到4.0V左右,不正是适合充4.2v锂电池吗,
请问,你还有什么法子这样容易的实现这个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就是你测那种最低了

那种呢?有具体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呗 参考arduino uno双路供电电路

不想弄的复杂,手机电池仓也放不下板子。

网友:
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的特性,当二极管正向导通时会有一定的压降压,硅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压大约为0.6V~0.8V,锗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约为0.2V~0.3V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种呢?有具体型号吗?

试试SR160二极管,压降比较小

网友E:
想要简单点就用 SB1045L TO-277超低功耗肖特基二极管,这种二极管在几A以内压降在0.2V左右

网友F:
肖特基冷态是0.2,带载可不止...这还串俩那还充啥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肖特基冷态是0.2,带载可不止...这还串俩那还充啥电啊

是的,一般带载都接近0.5V左右的压降了。

网友:
楼主还是别想着用二极管了,理想二极管不存在,肖特基二极管实际带载压降在0.4-0.5V左右。

还是在假货宝上找个3.8V锂电池吧,这种锂电池现在也很多了

网友:
肖特基 要不改mos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是的,一般带载都接近0.5V左右的压降了。

SB1045L TO-277超低功耗肖特基二极管   这二极管压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SB1045L TO-277超低功耗肖特基二极管   这二极管压降低

SB1045L的电特性确实很好,1A 电流时管压降不到0.3V。但其封装可能不太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楼主就没想过从充电器入手解决问题吗?一般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还是可以调节的。还有,为何一定要用原配充电器呢,4.2V的充电器很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SR160二极管,压降比较小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简单点就用 SB1045L TO-277超低功耗肖特基二极管,这种二极管在几A以内压降在0.2V左右 ...

好的,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肖特基冷态是0.2,带载可不止...这还串俩那还充啥电啊

事实上可以做到,肖特基带载下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值,压降就会较低,4.4V减压到4.1V左右,就很适合4.2V锂电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