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多通道温度巡检仪改探头求助

楼主(2020-10-20):
由于工作需要,需购进一台温度巡检仪,店家标配是普通延长线,不能满足需求,想定制成需要的外形,问了好几家都说不能做,我想到了万能的论坛。
巡检仪大部分用的都是热电偶,查了下资料,没太明白,不知道能不能改,希望坛友给与支持,万分感谢!
标配的延长线

需要的样子,延长线改成排线,探头放在小管子里面,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可以啊  排线一段做两个焊盘,就可以焊接热电偶了啊,你定做的好说,跟定做商家说好就是了

网友:
试试  FPC柔性电路板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排线一段做两个焊盘,就可以焊接热电偶了啊,你定做的好说,跟定做商家说好就是了 ...

热电偶不是涉及什么补偿吗?不太懂这么搞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B:
太长得用补偿线(就是低温热电偶)

网友C:
柔性电路板引出焊盘接上店家的延长线就好,不过我记得这种探头一般是热电阻的,需要巡检仪支持改传感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柔性电路板引出焊盘接上店家的延长线就好,不过我记得这种探头一般是热电阻的,需要巡检仪支持改传感器型号 ...

找了很多都不支持热敏电阻不然都解决了,热电阻倒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得用补偿线(就是低温热电偶)

是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弄,没接触过,百度了也是一头雾水,只讲了基本原理,具体怎么补偿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弄,没接触过,百度了也是一头雾水,只讲了基本原理,具体怎么补偿就不知道了 ...

你可多买延长线根据实际情况串并如延长一倍2并2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都不支持热敏电阻不然都解决了,热电阻倒是有的

刚才淘宝了一下,有超薄贴片式热电阻pt100传感器,应该可以插进楼主的小瓶子里配合巡检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淘宝了一下,有超薄贴片式热电阻pt100传感器,应该可以插进楼主的小瓶子里配合巡检仪用 ...

现在的问题不是插到管子里去,而是引出来需要用软排线,如果用热电偶,涉及到补偿问题,不会弄,想搞成热敏电阻的,但是大部分巡检仪不支持热敏电阻,只支持热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不是插到管子里去,而是引出来需要用软排线,如果用热电偶,涉及到补偿问题,不会弄,想搞成热 ...

找论坛大神们开发一款支持热敏电阻的巡检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论坛大神们开发一款支持热敏电阻的巡检仪

等不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