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杭州MFIII(U-101)万用表用什么类型的电池?电压多少VDC?

楼主(2020-10-20):
请教大神这款表用什么类型的电池?电压多少VDC?可以用哪种电池代用?

网友:
1.5V和22.5V迭层电池,见(万用电表维护手册)

网友:
成色不错,好表

网友:
1.5+22v
这样还要补丁?

网友A:
1.5+22.5v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22.5v

字数补丁

你说的1.5V电池位置我放了个大号电池进去,电阻档都没有反应。

网友:
x1K用15V叠层电池,其他电阻档用1.5V电池

网友:
1.5V+15V电池,x1K档用15V叠层电池,其他电阻档用1.5V电池

网友:
我记得是双头叠层电池和1.5V电池的

网友:
1.5v+15v  应该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