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升级MacBookair

楼主(2020-10-20):
有这么一台A1396电脑,它太老了2G的内存L9400 CPU,主人想折腾下。

这个电脑平时就是上上网编辑文档而已,上上网课,勤勤恳恳工作了十年。是该升级啦,主人家看到别人笔记本可以升级内存也想升级,结果问遍深水宝都说搞不了。
扩内存不行,那么换主板行不行,网上查了许多资料都没有这样升级的,i5上i7的倒是大把。难道真的升级无门?
有天看到这么一个帖子,上面说A1396、A1466.....就是个模具代号。主人家灵光一闪,模具一样那么板子安装孔位肯定一致,那么往这个模具最高配置升级就有可能行。
想法成型于是乎天天逛深水宝二手鱼,终于找到那么一块A1396的i7 4g内存主板,比对来比对去,思来又想去跟老婆申请经费750拿下。

两块板子主要差异在于,i7板子变化了喇叭接口位置和键盘排线位置,并且增加了键盘灯排线接口。

变化以后喇叭线不够长,排线也不够长。喇叭线手动延长,排线到网上搞了一根。老键盘没有Led灯,所以排线就空着。

接着开机装系统那个就不讲述了。
后面有个卖家复我说可以升级到4G内存,收费要五六百,那肯定不如换板性价比高。
升级完电脑性能也一般,不过这个过程的折腾还是蛮有意思的,大家升级也可以借鉴。

网友A:
这是对苹果有多执念啊

网友:
不追求性能的话,够用就行了

网友:
MAC装WIN....
不过好用就行。。

网友:
意思是最后直接换主板完成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苹果有多执念啊

太倔强了

网友A:
我也试试执念的感觉,把旧电脑装个黑苹果玩玩

网友B:
还不如买个惠普400g2 或者600g2装黑苹果性能高聪聪的工具点几下就能装好,优盘钱都省了

网友:
现在都有傻瓜装黑苹果都软件了啊

网友:
bga换p9600,内存应该也能升级,找相同品牌和位宽的颗粒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试执念的感觉,把旧电脑装个黑苹果玩玩

求指导旧电脑安装黑苹果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惠普400g2 或者600g2装黑苹果性能高聪聪的工具点几下就能装好,优盘钱都省了
...

这个东西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指导旧电脑安装黑苹果玩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多看看就会了,不是很难!

但也只能装来玩玩而已,并不适合拿来经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的教程,多看看就会了,不是很难!

但也只能装来玩玩而已,并不适合拿来经 ...

我就是一个软件要用一下,不会安装虚拟机。就买了一个G4谁知道人家要求版本要高。结果只能尝试黑苹果了

网友:
对苹果有执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买个惠普400g2 或者600g2装黑苹果性能高聪聪的工具点几下就能装好,优盘钱都省了
...

黑苹果工具在哪下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苹果工具在哪下载 谢谢

b站,
<img src="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image&aid=958871&size=300x300&key=6ef71bb6856242ce&nocache=yes&type=fixnone" border="0" aid="attachimg_958871" alt="">

网友(2020-12-22):
出个1369尸体。屏幕好的,i5二代的,应该是桥虚焊了。。有要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