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加29F01T08OCMFP参数怎么设置【已解决】

楼主(2020-10-20):
网上买的1T固态强制断电掉盘了,刚开始还能认容量,但是不能分区格式化,打开发现是2246EN加8贴英特尔29F01T08OCMFP,然后自己捣鼓下载了量产工具尝试开卡,改了两个相关型号的ID开始量产,结果容量只有一半,参数太多不知道啥意思,请教论坛大神有没有玩过这个芯片的,参数怎么设置才能开出全部容量。小弟在此谢谢各位!

A718=Intel,1Tbit(16KP),PF29F01T08OCMFS(Strong:8)
Intel,1Tbit(16KP),PF29F01T08OCMFS(Strong:8)=89,A4,E5,3C,A5,0C,2,21,01,0,1996,2048,4,1,8,512,2,16,1216,3,0,8F,27,30,1,2F,7,0,0,1,1,52,51,31,0,0,1,0,0,8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开卡顺利完成,只不过容量剩一半了

咋整啊?不会改参数

网友:
楼主还能买到好的?!!

网友:
闪存选择1GB

网友A:
这个8CE的颗粒8贴要缩ce;颗粒选29F64B08NCMFP/29F64B08NCMFS(太久了,到底是P/S我忘了,你多试试)

网友:
楼上啥眼睛,两个512的缓存在那贴着选什么1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CE的颗粒8贴要缩ce;颗粒选29F64B08NCMFP/29F64B08NCMFS(太久了,到底是P/S我忘了,你多试试) ...

选不了,那个ID在2246en里找不到

网友B:
照这个改改看。
00变0C。
A732=Intel,1Tbit(16KP),PF29F01T08PCMF2(Compute NAND)
Intel,1Tbit(16KP),PF29F01T08PCMF2(Compute NAND)=89,A4,E5,3C,A5,00,2,08,10,0,1996,2048,4,1,6,512,2,16,1216,3,0,8F,27,30,2,0F,7,0,0,1,1,52,51,0,0,0,1,1,0,8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改改看。
00变0C。
A732=Intel,1Tbit(16KP),PF29F01T08PCMF2(Compute NAND)

好咧,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这个改改看。
00变0C。
A732=Intel,1Tbit(16KP),PF29F01T08PCMF2(Compute NAND)

直接改不行,昨天刚试过

楼主:
这个也不行啊,开卡都不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不行啊,开卡都不过

不过原因?前段时间看到咸鱼有卖两片这个板子,有买家买走了。卖家都是高手,当坏盘卖大都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CE的颗粒8贴要缩ce;颗粒选29F64B08NCMFP/29F64B08NCMFS(太久了,到底是P/S我忘了,你多试试) ...

好几个版本的列表里面都没有NCMFP,NCMFS试过了也不行,还是半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原因?前段时间看到咸鱼有卖两片这个板子,有买家买走了。卖家都是高手,当坏盘卖大都开不了。 ...

最后报错
STEP : Download ISP  (0x41)
ERROR : Reset CMD fail.  (0x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版本的列表里面都没有NCMFP,NCMFS试过了也不行,还是半容量

参照46en参数说明你推敲一下,合并ce后die和block的数量都应该x2;

网友:
00/0C  6/8  2/1  1/0,除了第一对数据,其他3对数据是8CE变4CE后的区别。
6/8=StrongPageOffset  直译就是“强页面偏移”
2/1=DIE数量/CE数量的比值  2die2ce=1,4die2ce=2
1/0=VCTSUPPORT  作用未知
2246EN开卡软件上看到这几个区别。PF29F01T08OCMFP  89,84,64,3C,A5,0C并线后89,A4,E5,3C,A5,0C
PF29F01T08PCMF2   89,A4,E5,3C,A5,00
这两组最接近,只能试试看。

网友:
观察了下903的列表,还有一个差别。BLOCKS数有差别,试试看吧。

网友C:
把ocmfs的die改成2吗??晚点试试

网友:
这是论坛大佬搞得903双贴8CE闪存的经过。缩并8CE至4CE。根据903开卡软件显示只修改了DIE/CE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ocmfs的die改成2吗??晚点试试

PF29F01T08OCMFP原生8DIE 8CE,经过缩并CE变成了PF29F01T08PCMFP,处于8DIE 4CE状态。
照着PF29F01T08PCMFP改,四组数据试着改三组,2/1这组不改。
照着PF29F01T08OCMFP改,改1996,2048翻倍或者512翻倍或者512之后的2翻倍。
只能试试。

楼主:
开卡成功,容量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