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个感应灯,这货太灵敏了,求支招

楼主(2020-10-20):
装在楼道,太灵敏了,厕所隔了道墙关着门都能亮,我在一楼,三楼的灯都能感应亮。我在楼上,楼下的灯也能亮,醉了。是因为灯罩是金属的原因吗?如何降低感应度?求大神们支支招,给个简便方法

后续更新:试了下用铜箔把天线全部贴住,竟然还能穿墙感应,我服了,WIFI有他顽强就好了

网友A:
啥感应?不是热释电传感器啊

网友:
无线感应的吧?把天线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感应?不是热释电传感器啊

说是雷达感应

网友:
雷达有穿墙能力,换个热释电或声控的好了

网友:
雷达感应的这么强悍呀,

网友:
在蛇形天线上贴一条锡箔纸有无效果……

网友:
这个是什么感应原理

网友B:
屏蔽部分感应区域。用口径合适的pvc管锯一段,粘在感应头上。感应区域大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部分感应区域。用口径合适的pvc管锯一段,粘在感应头上。感应区域大大缩小。 ...

墙都能穿透,我看PVC管没啥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墙都能穿透,我看PVC管没啥用吧?

热释电的可以,实际操作过。

不妨一试,暂时不粘牢,用双面胶临时固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释电的可以,实际操作过。

不妨一试,暂时不粘牢,用双面胶临时固定一下。 ...

感谢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
可以用A4纸卷5层以上,做出4-5厘米高的纸筒。与感应部分粘接的不要漏光即可

网友C:
这可能是RCWL-0515之类的方案,这就是微波的所以能穿薄墙,查准确pdf,调外围电路控制增益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是RCWL-0515之类的方案,这就是微波的所以能穿薄墙,查准确pdf,调外围电路控制增益大小 ...

这个就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感应?不是热释电传感器啊

雷达感应,多普勒效应。

网友:
角度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这是微波模块,其实后部使用的还是BIS0001红外放大模块,找到它的资料,加装调整电阻试试,微波这玩意,没办法,我们做这种灯管,吸顶灯的时候就遇到这问题,是不可控,不可克服的。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同一楼道如果每层都有安装就会出现互相干扰,然后其他房间开灯也会干扰,然后自动亮灯,总 的来说还是不稳定性,估计热释探头可能成熟些

网友:
八脚芯片型号网上找datasheet去,灵敏度通过调节电阻大小就可以。红外的好几个这样折腾的,雷达的频段不一样而已,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