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试修一个松下日本产电吹风

楼主(2020-10-20):
垃圾站要来的,看着很高级,日本产的,支持110和220切换的,被剪线了我接上去通电开始还有风但是明显风量不对,拆开试着修修吧,检查了下里面的电阻丝都快断了,别的也没发现异常,合上通电只加热没有风了,怀疑电机烧了。结束,明天扔回废品站。

楼主:
刚才看照片好像最后一图的红线和白线被接错位置了,但是之前没拆也没修过应该不会啊,回头再试试把那两根线换换地方试试。

网友:
泰国产,日本版。现在市场上的松下电吹风没有日本产的了,都是泰国和中国广州生产,不过都是自己的工厂生产,不是代工的。

网友A:
不是代工就行了,可以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代工就行了,可以修好了

不好弄,不修了,扔回去

楼主:
拿手上还挺沉的

网友B:
可惜的是没看到电机是不是来自nidec原装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的是没看到电机是不是来自nidec原装日本。

等我有空再回去拆出来看看,现在轻车熟路了

网友C:
很高级的电吹风,带离子风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高级的电吹风,带离子风功能。

可惜点击疑似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高级的电吹风,带离子风功能。

离子风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离子风是怎么实现的?

应该就是多了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E:
刚买的50多块的国产松下也有离子风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的50多块的国产松下也有离子风功能

所以没有修的价值了,研究着玩吧

网友:
没拆完,看看电机是啥样的,是串激电机么?是串激电机修好也不全若,正经东西。

网友F:
估计拨到过100V档,测一下风机线圈有没有断路。如没有断路,沿着转换开关查,应该修复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拨到过100V档,测一下风机线圈有没有断路。如没有断路,沿着转换开关查,应该修复不难 ...

又去看了下还在,拿来拆开用万用表测试电机两个输入点是通的,就是上电不转

网友(2021-10-12):
我也有个类似的机子,细的电热丝已经烧黑了,想换一根。请问这种细的电热丝哪里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