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影视路由器一代二代——刷不死uboot和breed教程

楼主(2020-10-20):
给你的路由器上个保险,刷个不死uboot更安全,可有效防止变砖,我已经尝试在uboot界面刷了好几个固件,遇到不能启动的(变砖),进入不死重新刷原厂或b1300固件,又救回来啦,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提醒大家不要乱刷机。其实这些内容大佬早就做出来了,我一直在等大神发布,不明白为什么一直不发布呢?可能太懒了吧,为了让人人路由器更好用,搬运给大家,大伙搞起来。

1,先备份原厂文件,方法参考这篇文章《全球首发:免拆破解人人影视路由器一代二代和刷固件教程》
点击这里

2,人人路由一代4019先下载openwrt解锁固件和不死uboot,电脑网线连接路由器任意lan口。
下载地址:点击这里 提取码:37e0

3,直接在原厂固件的升级界面选择openwrt-ipq40xx-generic-xxx-squashfs-factory.bin上传刷入,等10分钟后wifi灯正常亮起就刷好了,默认登录地址:192.168.1.1,用户名:root,密码:password,刷完记得清空浏览器缓存,打不开重新插一下网线。

4,用WINSCP软件,把openwrt-ipq40xx-u-boot-stripped.elf上传到/tmp文件夹下,命令--打开终端--复制执行此命令mtd write /tmp/openwrt-ipq40xx-u-boot-stripped.elf APPSBL就刷好了。

5,进入方法:手动设置电脑IP地址192.168.1.2 子网掩码255.255.255.0 默认网关192.168.1.1,拔掉电源,用牙签按住路由器的reset复位键不放,再插入电源等wifi灯闪6次大概10秒左右直到灯常亮松开,浏览器打开192.168.1.1就进入了。此解锁过渡固件非正式升级版,可以在uboot界面上传原厂或b1300固件,推荐刷高通闭源b1300固件,更好用更稳定,刷完记得把电脑IP地址改回自动获取。

另外,硬改补齐了128M NAND上去的板子也做了相应的固件:
点击这里

人人路由二代7621配置和新三,歌华链差不多,固件更多,推荐刷华硕老毛子和不死breed,因为本人手里没有此机,免拆破解文章29楼已有网友刷上了,方法一样,破解备份原厂文件后先刷老毛子解锁固件,开启ssh后再用mtd命令刷不死breed。具体教程期待有二代机子的朋友写出来,方便新手。
华硕老毛子固件下载地址:
点击这里
不死breed下载地址:
点击这里

网友:
好评,。手上还有很多路由宝用不完,有时间卖了买个人人试试

网友A:
炒的价格太高,。没啥性价比了,没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炒的价格太高,。没啥性价比了,没啥意思了

是的,某鱼价格普遍高,转转上低一点

网友(2020-12-19):
这个自编译固件有源码下载不?

网友:
已找到合适的源码,可以自己编译固件了

网友B(2021-02-17):
大佬,我给你一台2代,能不能帮忙写个教程,昨晚已经刷坏了一台

网友:
升级固件需要保留原配置么?

网友(2021-03-25):
来看看,一代铁壳子

网友C(2021-06-17):
我在uboot界面上传b1300固件后,一直没有反映。等了半个小时。请问是什么情况。开机就又回到了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uboot界面上传b1300固件后,一直没有反映。等了半个小时。请问是什么情况。开机就又回到了openwrt ...

手里已经没有此机器了,不清楚你的情况,试试清空浏览器,或者重新按教程走一遍。

网友(2021-07-28):
不硬改刷你这固件能不能单线双拨?

网友:
这个东西硬件应该不太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uboot界面上传b1300固件后,一直没有反映。等了半个小时。请问是什么情况。开机就又回到了openwrt ...

我自编了这机子的openwrt固件。还需要的话可以回复联系。

网友(2021-10-28):
大佬 咨询下 我现在刷了这个机器只能进入uboot界面了 咋救砖啊

网友(2021-12-13):
老铁给个联系方式 我需要刷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自编了这机子的openwrt固件。还需要的话可以回复联系。

我需要 求教帮刷 有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给你一台2代,能不能帮忙写个教程,昨晚已经刷坏了一台

最简单的,用ttl刷入老毛子解锁用k2p懒人助手刷入不死就行,最适合小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需要 求教帮刷 有偿

你砖了还是正常的,正常的很容易,先用ttl刷老毛子解锁再用懒人助手一键刷不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