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再来求助个奇葩玩意儿

楼主(2020-10-20):
如图 完全一块白板没有任何名牌 里面芯片是牛屎芯片 只找到一个版号 从按键功能看像是蓝牙手柄 中间一个鼠标转换键 可以切成鼠标模式 目前情况:插蓝牙适配器能连接电脑和机顶盒 但是手柄模式下除了切换键所有键都没反应,电脑里找不到游戏控制器 但是会显示连接进来一个输入设备 .按下切换键 当鼠标使用 安卓和win下都一切正常 所以各位大神 这是个啥情况 求教

网友A:
不就是游戏手柄吗  你得运行游戏模拟器才有功能

网友B:
比我买的有线的强,我那个摇杆头是圆的,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按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游戏手柄吗  你得运行游戏模拟器才有功能

在模拟器里面也是按键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我买的有线的强,我那个摇杆头是圆的,玩游戏的时候经常按不住。

这个能摁住 但是没反应啊

网友C:
你必须要有游戏来支持手柄的,模拟器需要自定义按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必须要有游戏来支持手柄的,模拟器需要自定义按键功能。

没错 有自定义 但是进入自定义 按键也是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