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P1008总显示卡纸故障,大卸八块也没有找到,高人指点请

楼主(2020-10-20):
一台hp的1008打印机,总显示卡纸故障,但是确实没有卡纸,更换了硒鼓,也不起作用,咋回事?

网友A:
纸位传感器那里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 是不是那个红外检测的/微动开关什么的 脏了有碎屑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位传感器那里看看、、、

拆开看了,哪个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哪个是?

就是那种红外对射传感器,相当于手扫模块,有好多个呢。

网友:
提示卡纸,实际可能是不上纸。清洁下搓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