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宏光mini ev加改装增程器发动机,不再怕半路没电了,可以跑长途

楼主(2020-10-21):
宏光mini ev是今年最火的电车,因为便宜,最低2.9万能买一台。使用成本低,家里充电,实测大约5,6分钱一公里,比摩托车还省。

但是里程太低了,实际跑100就没电,不敢再跑得找地方充电。

朋友抢到一台,车子除了小点,电机声音大点,还是不错了,比杂牌老头乐电动车好多了。

拆开前车盖,找到电机控制器宁波央腾CT050。

测试电压是100V直流,由此估计车内电池组26组三元锂电串联。

刚好有个三轮车是8电瓶的增程器,也是96V。

安装方法,
1,手上找到3个500A的二极管,三个并联,装到电脑散热器上。耐压至少250V的,可以多并几个,减少损耗。

2, 先找到汽车电机控制器,(下图)大铝盒子5条橙色粗钱那个就是。上面包着红色套为正,黑为负,记住,绝对不能接反,绝对不能接反,绝对不能接反,马大哈的拆前多拍几张照片,防接错。

把控制器的正负极,引一组粗的电源线通到后座。分别接到增程器的正负极。
原来车内锂电的正极通过三个并联的二极管接到控制器正极。这样两组电源隔离了, 不互相影响。

因为车尾箱太小,增程器只能垫着木板放后座。因为增程器用电瓶稳压,起动,所以要接回8个电瓶。起动和停车开关引到前面就行了。排气管用软管引出窗外,开动增程器时禁止关窗。防缺氧气危险。
这样改动,方便车坏了拆了加装的就能去保修。

测试来回了200多公里,还有电,缺点,增程器太吵,发热大。
想找台踏板125魔托车改增程器,放到尾部底下,

改装的朋友注意,可能会造成你的保修失效,后果自负。

网友:
发电机比车大

网友A:
赶脚太占空间了 上面那三个端子的六根应该是三根发电机三相 另外没套皮的是到控制器去的  下面黑红是输出的正负极   右边小个子应该是降压电源给发电控制器供电

网友:
这车还要抢?只要你有钱随便买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样就变成混动版本了

网友B:
这车上路,交警蜀黍会找你谈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脚太占空间了 上面那三个端子的六根应该是三根发电机三相 另外没套皮的是到控制器去的  下面黑红是输出的 ...

完全正确,增程器完全不用动,接入汽车控制器前面就行。
这样电子小白都能做到。
我文字表达不太清楚,我写是的接汽车方法,增程器不用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上路,交警蜀黍会找你谈心

增程器带开关,远远见到交警先关了。
现在在找踏板本田125发动机改装,应该可以放到车屁股。

网友C:
秒变混动。其实加一万可以买到续航300公里的E100,除了是两座,续航秒杀这个。改一组电池放后排也不错,就是不安全。有自燃风险。

网友D:
这车价格超级给力。厂家基本就赚了300,4s赚了2000样子。比起其它的车良心多了。希望电池耐用,在出款3箱的车就好了定价在6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秒变混动。其实加一万可以买到续航300公里的E100,除了是两座,续航秒杀这个。改一组电池放后排也不错,就 ...

E100要4万多,2座的。省下1万多加点钱可以再买一台了。号称305公里实际跑不到250.两车都是一样低档,E100外观,动力略好点。
加电池不好,车重多了,电耗,刹车都影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价格超级给力。厂家基本就赚了300,4s赚了2000样子。比起其它的车良心多了。希望电池耐用,在出款3箱的 ...

对啊,不是现在没地方停车了,有地方我都会买台。
这车定位好,中小城市大部分普通人出行都 100公里内跑,一年远行就3次,5.1,10.1,春节。远点坐高铁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车上路,交警蜀黍会找你谈心

这车是正规厂家出产,可以上牌的,交警不会管

网友:
这个车不太看好,至少我这里我一辆真车都没见到过。我这里还是油车的天下,电车很少,路上估计只有5%不到的电车。除了网约车,那就更少了。

网友E:
这车加增程器还不如直接买个油车

网友F:
2.9万买台车况好点的油车比这舒服多了,这货不便宜,唯一的好处就是看起来省钱,但也不一定,五年以后换电瓶就知道省不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加增程器还不如直接买个油车

平时增程器拆开放家里,出远门才接上,目前没这种车的车载行李箱,有的放,固定箱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2.9万买台车况好点的油车比这舒服多了,这货不便宜,唯一的好处就是看起来省钱,但也不一定,五年以后换电 ...

现在电池寿命10年没问题,旧电池回收也能几百元吧,到时自己串联两个48V200A的通信电源,又能跑几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池寿命10年没问题,旧电池回收也能几百元吧,到时自己串联两个48V200A的通信电源,又能跑几年。 ...

电池十年?你电瓶车用锂电池能开十年?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