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发动机密封胶 密封水管接头如何?

楼主(2020-10-21):
这不是趁着 促销 9元一个的 25L 车载塑料大水箱买了4个

然后要装阀门 懒得用生料带了 想着PVC阀门直接拧上去 发现有点漏水 然后琢磨生料带缠绕麻烦 直接拿发动机密封胶涂上去了
就这个效果   PVC6分阀门  螺纹处涂抹了发动机密封胶  效果很好

按照说明书 涂抹上去 等了3分钟拧好 直接加水就行 不漏  胶要慢慢干 实际应当第二天干透的
用的就这个胶   回天 LG-31 也是论坛的朋友推荐的 本来打算密封燃油泵裂缝 最后用了 农机胶密封了 这个就闲置了    不过这个胶水真便宜 比卡夫特的便宜多了 90g一大罐 才2块钱包邮  我直接买了5个 卡夫特5元包邮的也就50g吧

不过这玩意有人拿来密封水管接头么  按理说 这也可以用吧  这是硅胶 干透了也不会污染自来水吧

我这只是尝试密封 塑料水箱  水箱是放汽车用的  出门旅行 可以洗手用  如果 不会污染水源 也可以考虑做备用饮用水源放在汽车后备箱的

网友A:
生料带又不贵,替代它干嘛。

网友:
标点符号都省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料带又不贵,替代它干嘛。

直螺纹用生料带很麻烦的 要缠绕很多  缠绕不好漏水啊

网友B:
这种密封胶是耐高温,但是高压环境下并不推荐。洗手什么的还是没问题,食用水的还是不要,这种胶达不到食品级要求。为了2块一卷的生料带而委屈自己?没必要吧

网友C:
要密封的话涂在外面效果不好,很快就会渗水的,要真正密封就要想螺丝胶一样涂在螺丝上再紧固。问题是这些密封胶如果涂在螺丝上,拧紧后处于半密封状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凝固(这就是为何螺丝要用厌氧胶的原因),所以,最简单的还是用生料带。

网友:
这个要看看水箱是什么材质的,用对应的胶粘接,你这个密封胶粘接pvc是不行的,硅酮胶粘接pvc性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密封的话涂在外面效果不好,很快就会渗水的,要真正密封就要想螺丝胶一样涂在螺丝上再紧固。问题是这些密 ...

我就是涂抹在螺纹上的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  发动机密封的时候也是涂胶后 晾3-5分钟 已经成膜的时候再安装 我也这么干的 估计是 让空气中的水分和 胶水反应一下 印象中这种硅胶好像是和水分起反应的  这样拧紧估计也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密封胶是耐高温,但是高压环境下并不推荐。洗手什么的还是没问题,食用水的还是不要,这种胶达不到食品 ...

恩 主要就是洗脸洗手放车里用的  一般饮用水还有其他水桶 只是好奇这硅胶干燥后会释放什么吗 如果很稳定 不会释放什么成分的话 按理说 当作饮用水密封胶也不是不行吧 我印象硅胶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