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拆解、分析、改装

楼主(2020-10-21):
用了2年的苏泊尔电压力锅CYSB50Y,陶晶胆和彩琅胆的涂层都明显磨损老化,虽然厂家宣传涂层如何安全、甚至“养生”,还是更愿意换用一个304不锈钢内胆。
x宝搜了一下苏泊尔5L不锈钢内胆(138mm高度)最低70元左右,比其他品牌贵上20以上。咸鱼找到一个50包邮的飞利浦不锈钢5L内胆带包装,有参数说明的,还是710g重的比杂牌厚实,136mm高,觉得应该兼容苏泊尔的。到手发现和已有的一个杂牌不锈钢133mm高内胆一样放在苏泊尔外锅内一样低,无法上汽保压。在锅盖6个不锈钢钩爪内侧粘上约2mm的垫片成功上汽保压,甚至还能继续使用原来的138mm高的苏泊尔内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型号电压力锅压力控制、检测机构先进,非常耐用。没有那种容易老化变形的弹性钢片加机械突跳开关设计(这种设计发热盘容易变形、压力开关动作时机变化或失效,我用过的百年双喜电压力锅就是一年多出现这种问题),发热盘和外胆之间压力均匀,内外锅之间的弹性支撑是依靠外锅的整个底板!压力检测依靠锅盖内部中心位置温度传感器检测---推测是上压后锅内温度与压力对应或者温升速度与压力对应)。

外锅和发热盘之间大面积接触,无容易变形、松动部件。

厚实的原装发热盘,固定温度检测器的落实锈蚀明显但功能正常。

只给发热盘3个螺丝柱垫高的话,会让3个更大接触圆环部位悬空,铝发热盘容易变形,从而影响性能和寿命。简单原则改装所以在锅盖钩爪上想办法。

改装加垫片

这个是2008年买的杂牌百年双喜电压力锅配的不锈钢内胆(磁铁测试某些部位弱磁某些部位无磁性,应是304不锈钢),至少用了6年。

这个是用了2年的苏泊尔“陶晶”内胆,新的底部摸上去很光滑,现在是粗糙的感觉。

用了2年的苏泊尔“彩琅”内胆,这个比“陶晶胆”用的少,基本炖肉才会用。

对比上面3张照片,感觉304不锈钢耐用得多,而且关键是放心啊,不担心吃涂层粉末。不过底部也腐蚀了两个小坑洞,不仔细看不出来,估计深约0.1mm

网友A:
改用不透钢内胆是个好方法

网友B:
电不如老式锅的压力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改用不透钢内胆是个好方法

十年前买的机械式压力锅都是两个内胆,其中一个是不锈钢的(没有一点磁性)。现在大多是不锈钢的换成了搪瓷内胆,配不锈钢内胆的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买的机械式压力锅都是两个内胆,其中一个是不锈钢的(没有一点磁性)。现在大多是不锈钢的换成了搪 ...

我那个百年双喜的不锈钢内胆就是12年前买的电高压锅配的,也是无磁性的,实际是有些部位有弱磁性。5L的重560克。这回飞利浦的710克,磁铁测试和那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不如老式锅的压力大,

我这个苏泊尔电高压锅能设置压力的,能达到老式压力锅的压力70kpa,20、30、40、50、70总共5档设置。普通电压力锅会动手也能通过调节压力突跳开关达到70kpa,但更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不如老式锅的压力大,

老式的钢料肯定加厚,里面是380摄氏度以上超临界水,煮肉效率肯定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式的钢料肯定加厚,里面是380摄氏度以上超临界水,煮肉效率肯定很高。 ...

肉还好大不了时间长点,
我哥家的电压力锅煮生筋就差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苏泊尔电高压锅能设置压力的,能达到老式压力锅的压力70kpa,20、30、40、50、70总共5档设置。普通 ...

能调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式的钢料肯定加厚,里面是380摄氏度以上超临界水,煮肉效率肯定很高。 ...

380摄氏度?肉不会烧成黑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肉还好大不了时间长点,
我哥家的电压力锅煮生筋就差好多.

生筋是什么?

网友:
牛蹄筋,市场有卖生的和熟的
高压锅焖后,过凉水做拌菜很好吃,或者穿起来烤

网友E(2020-12-01):
这锅用什么办法调压力值的?增减限压阀重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锅用什么办法调压力值的?增减限压阀重量吗?

锅盖内测温--温度高低》对应压力高低》单片机控制

网友F:
我家也是苏泊尔电压锅5升,配的2个锅都是涂层的,我妈煮饭后洗锅经常铁丝球刷,很快把涂层刷掉,我也是在某宝和某东找很久买不锈钢内胆替换,后在多多里面有一家卖写苏泊尔不锈钢内胆,买来直接完美替换,不用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是苏泊尔电压锅5升,配的2个锅都是涂层的,我妈煮饭后洗锅经常铁丝球刷,很快把涂层刷掉,我也是在某 ...

要注意是不是304不锈钢,差的不锈钢是完全吸磁铁的,跟铁一样的吸磁强度。304的内胆某些部位几乎完全不吸磁,能吸磁的部位也比铁弱不少

网友(2024-10-15):
引用 楼主:
380摄氏度?肉不会烧成黑炭?

同感,我看到都是说110-120度

网友:
楼主:我从头看到尾,没发现你有照片描述你是如何在锅盖加垫片
希望能介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