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放了很久的固态硬盘可以废物利用吗?

楼主(2020-10-21):
一个挂了很久的intel g2 x18的,用着突然不能识别了,不知道能不能修复?或者这个闪存颗粒可以用什么板来做u盘呢?

网友A:
单颗16G 4CE颗粒,单贴3257,3267或者双贴3260,902,902E,SK622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颗16G 4CE颗粒,单贴3257,3267或者双贴3260,902,902E,SK6221

请问范总,这个是SLC的颗粒吗?

网友C:
拆颗粒做U盘 或者贴2246EN重新开卡

网友:
电跑光了,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范总,这个是SLC的颗粒吗?

不是,这是34nm MLC

网友D:
英特尔那个时期的颗粒,有官方“缩容”的,标的都是16G,实际会有即可12G的。

不知道是有这个颗粒才导致英特尔有5的倍数颗粒的硬盘,比如5颗的,10颗的,实际不知道是不是5通道或1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颗粒做U盘 或者贴2246EN重新开卡

贴2246开卡是不是最多只能贴8颗做120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英特尔那个时期的颗粒,有官方“缩容”的,标的都是16G,实际会有即可12G的。

不知道是有这个颗粒才导致英 ...

这个是160G的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16G 4CE颗粒,单贴3257,3267或者双贴3260,902,902E,SK6221

可以麻烦范总出手不

网友E:
INTEL不是经常有奇葩容量的盘吗,这个盘应该是16*5,正好80G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TEL不是经常有奇葩容量的盘吗,这个盘应该是16*5,正好80G

16*10的,另一面还有5颗,总共160G

网友:
3260现在不好找了吧,我还有几个3261留着收藏

网友:
修复没什么意义。4CE的TSOP老颗粒,双贴上902E是最好选择,次之是3260,主控板都不好找了,不行的话只能单颗上3267了。

网友:
16G的颗粒单帖意义不大吧,建议双贴,因为是4CE的片子,推荐双通道的主控IS902了,这样总容量能大一点,速度也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