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便宜的18650的点焊机推荐?

楼主(2020-10-21):
便宜的18650的点焊机推荐,一年到头没用几次,问题是要用的时候没用就很麻烦。。。。。之前都是买电池顺便叫人点了镍,回来自己加锡焊接,但是1-2年左右镍片就锈穿了。。搞个便宜的偶尔用用

网友:
有一百多的储能点焊机,不过点纯镍估计不行

网友:
换纯镍效果好,但是点纯镍的都要150以上了

网友:
电容点焊机的,点0.1的纯镍没问题的,我就试过。。。完整全部的价格大概在100左右

网友A:
超级电容点焊机呀,2个电容20,mos板20,控制板15,铜条5,点焊笔40,加邮费,100多点搞定,点纯镍没问题。

网友B:
超级电容优于变压器,变压器优于动力锂电池微型点焊机。

网友:
在 论坛发帖求购吧。

估计坛友有落灰的。

网友:
小批量用烙铁吧,大热容头子+0.3x10的紫铜带,成本比点焊还是低挺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点焊机呀,2个电容20,mos板20,控制板15,铜条5,点焊笔40,加邮费,100多点搞定,点纯镍没问题。 ...

两个电容你在哪里能买到20元的?MOS板光板子20差不多   上面的MOS呢,5块钱铜条你也买不到,焊把线呢

网友:
我自己做得点焊机,点焊针 控制板 MOS板铜螺丝 63元
法拉电容两个50元,
MOS管买的原板自己拆70元24个。实际只用了18个
铜条22元
点焊笔没花钱自己做的
焊把线没花钱
镍片 青稞纸什么的不算,但是你买的时候会发现纯镍价格很感人....
最后实际效果能点0.3纯镍片,0.4的点不牢,毕竟买的最便宜的单脉冲控制板

楼主:
考虑是电容或储能,用的不多落灰多。。。。

网友D:
我卖给你个就是 自己配个12v电源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卖给你个就是 自己配个12v电源就行

介绍一下你的点焊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超级电容优于变压器,变压器优于动力锂电池微型点焊机。

超级电容优于变压器,好在哪方面?

网友:
观望了几年了,关键是用的时候太少。淘宝140元的电容点焊机看起来不错。两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超级电容优于变压器,好在哪方面?

变压器的和电容的我都做过,也比较过,电容的重量轻,省电,对电网冲击小,电流大,焊点漂亮。

网友:
镍片锈穿那说明你用的是镀镍钢带,纯镍不会锈穿。你可以要求卖家用纯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容你在哪里能买到20元的?MOS板光板子20差不多   上面的MOS呢,5块钱铜条你也买不到,焊把线呢 ...

咸鱼MAXWELL的那种10元一个,irf3713拆机管不到1元,pcb用洞洞板,淘宝的那种防炸管的其实用处不大,5元的铜条确实买不到,因为需要好几种,但实际使用的5块钱就够了,焊把线13元,焊笔12元,焊针10元,40元用不完,就是费功夫,工具不齐的话,2天都弄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介绍一下你的点焊机?

就是普通超级电容储能点焊机 便携式 可以有线可以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普通超级电容储能点焊机 便携式 可以有线可以无线

老铁上个图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