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迪士新风机的电路板烧毁,电阻损失惨重,无法识别

楼主(2020-10-21):
家里的新风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掉了,所有的指示灯均不亮,今天有空拆开检查。发现好几处已烧毁,保险管、整流桥、整流桥前的一个电阻(不知道作用,请教各位哦)。
尤其是电阻烧毁严重,已经看不清色环。

看大家是否能推测出,那个电阻的作用以及阻值大小?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补充内容 (2020-10-26 14:55):
新风机已修好!

网友A:
起保险作用的吧。一般100Ω以内同款随便替代

网友B:
保险电阻,几欧姆。

网友C:
可以用1点5伏和6伏白炽灯米泡替代,过流后只是烧断灯丝,经常烧断需要查功率管短路等其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电阻,几欧姆。

电路板上,电阻的左边倒是标有:FR1 是不是保险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1点5伏和6伏白炽灯米泡替代,过流后只是烧断灯丝,经常烧断需要查功率管短路等其他部分。 ...

那个电阻,直接连接火线和整流桥,6V 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保险作用的吧。一般100Ω以内同款随便替代

嗯 等元件到了,按照这个试试!感谢恢复

网友:
保险电阻,其实换两个保险丝一样能解决问题
前提条件是后面没有短路,不然上电继续烧

网友:
保险电阻,10欧姆以下代用试试。

网友D:
VIPER22很好修,IC大概坏了才会烧保险,IC换掉其它零件换新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电源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VIPER22很好修,IC大概坏了才会烧保险,IC换掉其它零件换新基本没问题!

VIPER22 已经买了,正在路上。回头一起换掉

楼主:
维修圆满结束,新风机已复活
昨天,收到快递包裹,因有事,没有修。
买到的元件有:保险管(0.08元)、10欧电阻(0.1元)、100欧电阻(0.1元)、整流桥(0.1元)、电容(0.07元)、viper22a电源芯片(0.75元)

今天上午有空,继续拆解,把上次发现而没有拆解的整流桥拆下来。后来又发现电容也烧毁了,幸好已经提前购买了,一并卸掉。viper22a不知好坏,没有拆卸。心想先把已经坏的换掉,试试,如果不行再更换电源芯片。没想到,更换后试机,成功点亮,那就不用更换了。
更换这几个零件总共花销:保险管(0.08元)+100欧电阻(0.1元)+整流桥(0.1元)+电容(0.07元)=0.35元
但是零件总共花了9元(包邮),买多了。

感叹一下,那个电路板如果整体更换,价格是450元!

提倡大家,平时能自己动手搞定的,坚决不找维修师傅(量力而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