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凌度行车记录仪不亮了,哪位高手给支个招!万分感谢!!!

楼主(2020-10-21):
凌度行车记录仪不亮了,哪位高手给支个招!万分感谢!!!
通电以后指示灯亮,其他的就没反应了

网友:
用家里淘汰的安卓机啊。

网友:
量下电池,电池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确定下电压输出是不是5V,我的也这样是电源问题

网友:
有万用表不   没有的话 还是别搞了

网友:
一般是电池坏了,我换过两个都是电池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