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建兴 cv6-cq128 固态硬盘量产 提示 0x33 坏块数据被污染

楼主(2020-10-21):
请教论坛高手, 我的固态硬盘 之前能显示盘符 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格式化失败。 上网学习一天后 下了量产软件 量产后 失败,后来又下了q0612a的软件量产 这回提示 坏块数据被污染,实在不懂了 上论坛请教高手 !

网友:
先当成58xt开试试

网友A:
是不是没短接,以前搞过一个54G的S920,没进ROM量产就提示这个额

网友:
被污染了是不是尘土太多了!吹吹尘土试试

网友B:
还好显示器能翻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显示器能翻转

倒立着看不好吗?还可以锻炼身体

网友C:
月经贴哦月经贴,这个在pretest那个地方选择不参考并跳过原厂坏块(也就是最后一项)大概率能开出来,但是能不能稳定使用谁都不能保证,不光是这个颗粒,海力士的16nm/14nm 2d tlc在58g上都有这个问题,你可以换别的颗粒或者用58xt(q0630)的工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短接,以前搞过一个54G的S920,没进ROM量产就提示这个额

感谢您的答复 短接与不短接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显示器能翻转

手机照的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后都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月经贴哦月经贴,这个在pretest那个地方选择不参考并跳过原厂坏块(也就是最后一项)大概率能开出来,但是 ...

感谢回复,明天按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D(2024-04-16):
还记这个短接哪个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记这个短接哪个地方吗

T加G 短接

网友:
那个量产工具太坑,界面显示不全,其实我的早就识别了,拉到最右边有个刷新,我一直没看到,卡了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