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接零,保护接地

楼主(2020-10-21):
不能同时使用
一直弄不清楚

网友:
一个零线,一个地线

网友:
你家里用单相电的话,接地就行了。
三相电还分很多种,不同类型接零接地保护要求不一样。

网友:
以前我在一家小工厂,发生故障。
用电笔测量  3相4线,   测零线电笔亮, 三相中一根相线电笔不亮。  最后我查下来是隔壁工厂一个设备的一根相线对地短路,由于存在接地电阻,所以63A的空气开关没有跳闸。
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设备采用保护接零的话, 设备外壳是带电的

以前规定,多家单位共用一个变电站,只能用保护接地。   自己工厂独用变电站才能用保护接零

网友:
严格的说法2根都是零线,一根是工作零线,工作零线经过漏电保护器之后下允许再有接地点,另一根正式名称是保护零线,保护零线回路不允许有断路装置回路中最少要有三个以上的可靠接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