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专用电池

楼主(2020-10-21):
尺寸几乎同5号电池,容量我查了一下,好像只有1100mah    问题上面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是1800吗?充电次数吗?一般。一般镍氢的。理理论上500一1000。

网友A:
图标是电池环保回收标志。其实这个就是普通的5号平头镍氢电池,只是正负极焊上了松下自己设计的空心插针,如果自己有点焊机可以自己拆下原来的针焊到普通的平头电池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池环保回收标志。其实这个就是普通的5号平头镍氢电池,只是正负极焊上了松下自己设计的空心插针, ...

这是松下剃须刀上的专用电池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松下剃须刀上的专用电池唉……

不要迷恋了,这个就是普通的镍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标是电池环保回收标志。其实这个就是普通的5号平头镍氢电池,只是正负极焊上了松下自己设计的空心插针, ...

1 不是这样的,负极实心的,正极是空心的 前者有橡胶 估计放气阀的。所以正极不是焊上去的
2 容量方面。查过京东有松下专用电池出售,但容量有的只有1100MAH ,比一般5号镍氢2000mAH 少得可怜。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不是这样的,负极实心的,正极是空心的 前者有橡胶 估计放气阀的。所以正极不是焊上去的
2 容量方面。查 ...

1是正解,这是释放压力防止漏液腐蚀电路的
2不准确,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不一样,1100已经是比较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正解,这是释放压力防止漏液腐蚀电路的
2不准确,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不一样,1100已经是比较大的了 ...

说是动力电池谈不上,毕竟这种小电机电流不大。使用普通的5号充电池也没问题,另外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充电次数,1500一2000次,比一般普通充电器次数要多。可能为了充电次数,降低容量。

网友D:
1.800.8.battery是电话号码,1是美国区号,后面的800是美国的免费商用服务电话,小数点不用输入不用理睬
为了方便记忆的,国外公司常常把自己的800服务电话中的数字用字母代替:
例如:IBM的通用服务电话号码选择“IBM for YOU”作为短语,即:IBM 4 (for) YOU,替换为数字就是1-800-426-4968,也写作1-800-IBM-4YOU

1.800.8.battery的翻译任务留给读者作为习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不是这样的,负极实心的,正极是空心的 前者有橡胶 估计放气阀的。所以正极不是焊上去的
2 容量方面。查 ...

我自己也是用松下的剃须刀,型号es7003,这电池我拆过了,撕掉胶皮后就是普通平头电池2头焊了针,最终没舍得花40元,但自己又没有点焊机,tb ¥10买了带引脚2000mah电池直接用引线焊回去,单次充电比原来耐用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不是这样的,负极实心的,正极是空心的 前者有橡胶 估计放气阀的。所以正极不是焊上去的
2 容量方面。查 ...

其实负极也是空心针,不过不开口,你掰下来就会发现里面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动力电池谈不上,毕竟这种小电机电流不大。使用普通的5号充电池也没问题,另外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充电 ...

松下的序列里这就是动力电池,不是只有sc才可以是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是用松下的剃须刀,型号es7003,这电池我拆过了,撕掉胶皮后就是普通平头电池2头焊了针,最终没 ...

1 以前买过松下二手高档剃须刀 新的商场要1800左右,无线感应1小时快充,后来坏了,拆过一看电池被商家换成普通充电电池,电池漏液把电路给腐蚀了。原配专用也是这样电池(应是支持快充,换上普通 电池不支持快充,电池有一些发热一些原因导致漏液)。对于你说的 普通平头电池加焊针 我表示不认可(可能你时间长了忘了),如果电池漏液,通过正极铜心针经过通过机身塑料园心孔排到机身外,杜绝漏液在电路内路,要不然不会这样设计,所以有时小日本 设计真是巧妙。
2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剃须刀 是否这样设计。负极是空心针,这里没有漏液地方,所以把它密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0.8.battery是电话号码,1是美国区号,后面的800是美国的免费商用服务电话,小数点不用输入不用理睬
为 ...

学习了,谢谢了,一般人不懂,弄起来复杂。还不如直 接印电话号码方便 。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以前买过松下二手高档剃须刀 新的商场要1800左右,无线感应1小时快充,后来坏了,拆过一看电池被商家换 ...

可能这个空心针设计有排液的作用,但这个跟电池本身没有关系,就是普通电池焊上空心针+护舒宝(橡胶套),你把旧电池那个橡胶套拆开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以前买过松下二手高档剃须刀 新的商场要1800左右,无线感应1小时快充,后来坏了,拆过一看电池被商家换 ...

我那个7003的电池其实不是有意去拆的,是因为原装电池漏液了,还把内部的开关触点和导体金属条表面的镀银全腐蚀了(没错,里面的开关和导体都是镀银的),只剩下可能是铁皮的锈蚀金属部分,PCB板和无线充电部分因为有防水胶而幸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00.8.battery是电话号码,1是美国区号,后面的800是美国的免费商用服务电话,小数点不用输入不用理睬
为 ...

1.800.8.2288379

网友E:
松下剃须刀电池漏液好像很普遍,以前换下来的,一个还非常好,一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剃须刀电池漏液好像很普遍,以前换下来的,一个还非常好,一个烂了

不能从针孔排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松下剃须刀电池漏液好像很普遍,以前换下来的,一个还非常好,一个烂了

我的也是,里面2节电池,1节完好,1节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正解,这是释放压力防止漏液腐蚀电路的
2不准确,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不一样,1100已经是比较大的了 ...

看了一下 17楼发的图 storege battery  直译过来是储存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