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汽车钥匙

楼主(2020-10-21):
国产的做工看上去还可以。手机拍照的看的不清楚
那个小的芯片,好像类似路由器的闪存,可以。读数据吗?

网友A:
应该不差。造车的都是大厂,不会乱选原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差。造车的都是大厂,不会乱选原料的。

不是 这个钥匙非原装,后配的,国产的。原厂要1000多,国产200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 这个钥匙非原装,后配的,国产的。原厂要1000多,国产200左右吧

原厂要1000多,国产200左右吧

都是抢钱啊!

网友B:
把原配的钥匙插进专用读卡器(前方是先配好钥匙,当然配好的钥匙可以在车试试能否开启车门)然后原装的插到读卡器读码,绿灯亮了证明读码成功,然后把复制的钥匙塞进去,红灯亮在写码,绿灯亮了证明写码成功了,这样原装和复制的功能完全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原配的钥匙插进专用读卡器(前方是先配好钥匙,当然配好的钥匙可以在车试试能否开启车门)然后原装的插到 ...

如果原配的还在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配的还在的话,。。。。。。。。。

没有原配的就只能去厂家了,他们有软件输入车身代码就可以找回来重新配一条,但是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配的钥匙插进专用读卡器(前方是先配好钥匙,当然配好的钥匙可以在车试试能否开启车门)然后原装的插到 ...

怎么这么先进了。我大众车,也是先配钥匙。 怎么写数码据  记不得(好像是通过原配发射信号 录制),带了一笔记本电脑要打开汽车行程电脑,好像增加第三方钥匙。

网友:
钥匙代码在原来买钥匙的环上吧,有个小铁片,上边有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要1000多,国产200左右吧

都是抢钱啊!

原厂镜头也是,比如佳能大灯泡11到24毫米超广角近两万,适马12到24毫米副厂超广角小了一点点才5千元。全画幅微单原厂镜头也是定价过高,副厂镜头目前好像是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原配的就只能去厂家了,他们有软件输入车身代码就可以找回来重新配一条,但是价格..... ...

所有车都能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车都能破?

当然不是,要对应厂家的软件!楼上说的对,还要配合电脑插到汽车的电脑扫描解码!

网友:
以前拆开换过电池,电路版好小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可以学习的学习码遥控器

网友:
这是学习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