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电加热热敷盐包的调温器改造电热褥子,但是对接头买不到

楼主(2020-10-21):
家里有两三个电加热盐袋热敷盐包,它的调温器我想用在电褥子上,但是淘宝上没有搜索到它的对接公头。用什么关键词能搜索到?另外,电加热盐袋热敷盐包的调温器用在电褥子上应该够用吧,我看它的参数是1A,那就是200W,一般电褥子也就几十瓦。
就是下面图片这样的,我想把电褥子的220V插头改为这样的公头。

网友:
这种两眼对插接头规格很多,看似一样,实际不一定配套。

既然只有100瓦左右,改成其他常见的接口算了。

网友:
搜“8字电源线”试试

网友A:
这种调温器只是修改了电热毯的平均工作电压,从而得到不同的温度极限,与电热毯实际的温度完全无关。

我自己处理的电热毯调温器是用555电路构成,用5V的开关电源适配器做供电,驱动交流固态继电器为电热毯供电。有感温头反馈电热毯下面的温度,温控效果很可以。

网友:
有些长条灯管的连接就是八字插座、插头,尺寸不相同,有小差异。

网友:
把插头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和LED灯管的八字插头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温器只是修改了电热毯的平均工作电压,从而得到不同的温度极限,与电热毯实际的温度完全无关。

我自 ...

我也曾想过用单片机控制占空比加定时,但是自己比较懒,另外自己做的东西体积太大太丑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想过用单片机控制占空比加定时,但是自己比较懒,另外自己做的东西体积太大太丑陋了。 ...

买个w1209温控器(我嫌乎继电器通断哒哒响改成光耦控制BT13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想过用单片机控制占空比加定时,但是自己比较懒,另外自己做的东西体积太大太丑陋了。 ...

单片机控制占空比加定时,跟可控硅调压的差不多,都不能直接反映电热毯的实际温度。它只是设定的条件会比较稳定而已,可控硅会因为市电电压的高低和元件本身的温度等因素,影响实际的导通角,造成输出电压有效值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