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讨论————关于纯水机的简化

楼主(2020-10-21):
曾经发了个帖子讨论纯水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850,本来是准备再装一台,最近几个月实在是太忙了,于是那帖子太监了,抱歉!

现在急需一台纯水机,结合这么多年组装、使用、维护纯水机的经验,再结合本地自来水质,感觉原配置是可以简化的,这次想改变调整一下配置,考虑并不成熟,大家探讨一下,谢谢!

1、原配置前置三级,一级PP棉,二级颗粒碳,三级块状碳。本地自来水为长江水,属软水,树脂就没有使用。实际使用中,颗粒活性碳与块状活性碳感觉有点重复,且使用效率不高,经过活性碳吸附后的水在逆渗透时有60%-70%作为废水排放掉了,这对活性碳是一种浪费;

2、后置活性碳小T33,体积小碳量有限,有一定的吸附作用,主要是改善口感(我是木舌头,感觉不到,也不懂原理),感觉可以取消,亲手组装的纯水机使用最长的有六七年了,小T33没换过,担心二次污染,感觉可以取消;

综合上面的考虑,计划将配置及顺序调整为:前置PP棉(10寸滤芯)→RO膜→后置椰壳块状活性碳(10寸滤芯),将五级简化为三级。

图片如下:

楼主:
这种配置,充分利用活性碳的吸附作用,废水不用吸附直接排掉,同时降低级数减少费用。

网友:
造价大概多少啊?

楼主:
400G的,大约400多至600多吧,看选料吧。一台增压泵,100元至400元都有,差价很大的。

网友:
听说水中的余氯会对膜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取消前置活性炭不知道会不会降低RO膜的寿命!

楼主:
是有损伤,但似乎又不明显

网友:
前置太少,废水率肯定高,切容易损耗RO吧。

网友A:
我一直认为喝ro膜净化后的纯水很好  ,
水中些极少的矿物质 吃点水果蔬菜就比水中多好多倍,
不用在乎水中的矿物质被过滤掉。

可前几天 中国之声一个节目
一个专家说 水中的 钙镁离子 是经过千万年才溶解到水中成离子状态
一但过滤掉 那再想加进去就不是 那么容易了。

水中的钙镁离子 虽然极少,但是却是人体最容易吸收的状态,比后补的那些钙片 维生素片强多了。
长期喝纯净水 会造成钙镁离子缺乏症状, 比如无力 没精神等。

此说法也是听来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喝ro膜净化后的纯水很好  ,
水中些极少的矿物质 吃点水果蔬菜就比水中多好多倍,
不用在乎水中 ...

那是一个典型的砖家,“钙镁离子是经过千万年才溶解到水中成离子状态”,他以为钙镁离子是化石呢,还千万年才形成?常见的氯化钙、氯化镁溶入水中瞬变钙、镁离子。

网友:
我始终认为无桶纯水机后置活性炭是画蛇添足。

网友:
先说题外的:我是在楼主上一贴的指导下组装了一个400G无捅的水机,受益匪浅,经过几个月的验证,运行很稳定。个人觉得还是需要根据使用方式来选择,如果只是泡茶等饮用水使用,而不是用于全部的厨房用水,那么如果再弄我一定弄一个50-100G有桶的,如果是全部厨房用水那么就再大些600-800,否则400G这个规格就比较尴尬了,频繁使用的话、接水有些慢扔掉的水有些多。
再说说前级过滤的问题:我感觉不锈钢桶那种超滤应该是各种RO净水机前级的标配,一百多元那种就好,水源进入后、出来的净水给RO净水机,而直通出去的水送去卫生间,只要卫生间有用水就同时清洗了超滤芯,使得超滤自身以及RO净水机的前滤的寿命都有极大的延长,如果考虑除氯的话,是否可以考虑加一级除氯芯。

网友(2021-12-16):
我觉得T33可以不要,前3级滤芯反而不能省,想要RO要想用的久前置最好多一点,当然,最简单的就是PP+RO,我家的美的400G净水器只有两个滤芯,还TM卖1600+,操蛋

网友:
本人的前级用了5级。先一个二胞胎,PP+活性炭给厨房用水和净水机。净水机前级三级PP+颗粒活性炭+1微米PP。RO膜用了8年,后来换了一个,现在也快三年了。多加前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帝都水质一开始300多,南水来了后变100到200之间(水厂混水),但南水对铸铁管道腐蚀厉害,铁锈很多,一般3个月PP颜色就很深了。

网友:
RO膜之前的前置级最好还是别省,整个纯水机最贵的就是RO膜,减少前级省不了几个钱,一旦水中的杂质把RO膜坏了,换一次就是连膜壳带膜一起换,成本很高。
一定要省的话,在RO膜和水泵之间加一个韩式一体超滤,以牺牲超滤为代价保护RO膜。
我自己做到纯水机,RO膜前有四级,分别是PP、颗粒碳、压缩碳、超滤,

网友:
前置太少了,反渗膜的寿命会大大减小。个人建议最少两级,1μ与0.1μ.

网友:
前面几级都不贵,简化了意义也不大吧

网友:
RO膜我拆解过,就是一层密织的网+左右各一张薄膜卷绕成的

网友:
前置的活性炭不能少,余氯影响RO膜寿命,后置没必要,我自己用的配置是400G机器加一个0.5G的小压力桶刚刚好,通常烧开水放一壶水正好可以把压力桶里面的水放光,出水速度又比无桶快。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简单,就一个pp棉和RO,好几年没换R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