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伸缩电筒怎么拆解

楼主(2020-10-21):
手里有个伸缩电筒,想拆解换电源线,请问怎么拆这个伸缩电筒头

网友:
拆不开就丢掉

网友A:
好像电路仓紧配合没螺纹,我拆过一个单节五号电池调焦小手电,瓦斯喷灯烧热拧了半天才下来,原来是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路仓紧配合没螺纹,我拆过一个单节五号电池调焦小手电,瓦斯喷灯烧热拧了半天才下来,原来是紧配合。 ...

滑动位置好像之际有胶圈,怀疑是要把前面的凸透镜取了,才能退出来,但是透镜这里没有看到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