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小拆奇瑞风云的燃油泵 修补一下漏油 顺便请教下安装方法

楼主(2020-10-21):
家里05年的奇瑞风云1.6 车子油泵坏了  国二排放的车子
其实 2017年的时候 就发现有汽油味  油箱位置 只是当时以为碳罐堵了
然后 从2017年到 今年一直没开也没年审  这不是车子 今年11月不年审要强制报废了 只好 修一修年审下

之前车子停在小区地下车库 因为 地下车库整修 而我的车钥匙当时为了方便放在地下车库的一个旧冰箱里  然后冰箱在 钥匙没了  车子无法移动 物业说给我挪开 我同意了
只是我以为 你挪车肯定是车位挪到车位 没想到给我挪到了马路边占道停车 据说几十辆车都扔到路边了 罚款了不说 然后 还让街道拖到了他们的停车场  拖到街道停车场比交警的好 交警的收费 街道的免费    等我去拿车本来要感谢人家的  一看 不得了了 车子坏了  排气管叉断了  最主要是左右叶子板变形了 我以为是人家撞的

再仔细看 街道那边停车场的车 10来台都 左右瘪了 明显用吊索 吊的 还操作不当给弄坏了 这我就不乐意了 这年审没法审了 扯皮半天 给修了右侧比较大的凹陷的叶子板  说花了450  左边 凹陷不厉害350还没给我  其实我跟她说了 拆车的叶子板几十块一个 他乐意去修 那就修吧  左右叶子板修一下800块 比车都贵了 因为 之前怕年审不过 有个同年代的车子  开价1000块 本来想买了  本地的 打算弄来拆零件的 没想到车主着急 卖给了收二手车的 几百块卖了

车子叶子板修好了但是味道更大了 估计吊装的时候 挤到油箱了   把油泵上面顶了  我拆开油泵盖子  在后备箱下面  看了下  一通电就喷漆有  回油管的位置喷

上面这个图的 下面那个接口的右侧喷 有裂纹
这材料是POM  俗称钢塑   不太好粘结
问了很多人 哥俩好粘不住 本来想用强力 金属卡子 卡住橡胶垫 然后涂抹发动机密封胶的
后来琢磨下 还是用胶水粘结吧

再三比较 用了这个胶水  其实 各种 丙烯酸树脂胶   发动机密封胶等等都买了  后来据说  树脂胶比 那种丙烯酸树脂的好点

我把 破裂的地方 用锉刀打磨后  擦干净 然后涂抹了这个 树脂胶   这种树脂胶 固化剂还是玻璃瓶的   一份倒是便宜 才5毛钱包邮
涂抹后说是快固化的  比丙烯酸树脂胶固化慢多了  我来回折腾1个多小时才不流淌 因为来回流淌 我要不断的 反转油泵  避免那个树脂胶流到外面去

不流淌后据说4-5个小时就可以用了 我还是放了一晚上 第二天白天 安装的   这是干透后的样子

这是油泵的 整体外观   设计的很奇怪 竟然是斜面的

博世的 油泵电机  因为 整车是联电系统 所以多数零件都是博世的

油浮子 带动电位器 测试油位  只是很奇怪 这里面的接口都没做保护  那个电位器工作的时候不会有火花么  感觉不安全啊

这车的油压调节阀是内置的   侧面还有大弹簧  后面安装就是那个弹簧讨厌 导致不好安装

这是 油泵摘掉后的样子  我是用塑料袋罩上去的 避免汽油挥发 按理说塑料袋有静电也不好 只是 杭州湿度大  估计也还好吧

油泵还原    只是这油泵太难安装了  拆倒是好拆 用 小锤子打螺丝刀  螺丝刀头抵着那个 外面的塑料盖的边框 就敲下来了

但是安装的时候 因为 油泵下面有弹簧 顶着油箱底部  怎么都推不到底  油泵安不到位  年审的时候都是凑合装上年审的 倒是不漏油 但是总怕回头颠簸下 油泵弹出来了

不知道有什么技巧么  后来用杠杆原理 油泵上面放个大套筒 旁边用个 大扳手抵着 油泵旁的车底壳  往下压 才凑合装上 但是没装好感觉

我看别人换油泵都挺简单的 我这怎么这么难装  维修手册也没写油泵安装角度 毕竟底部不是平的 是斜面的   油泵上有个箭头 但是油箱上没找到对应的位置标记  不知道安装方向 只能大概按照之前的角度安装了

年审前几天一次性通过  尾气还不错  最主要是执行标准GB18285-2018 新标准不区分年代  从黄标车 国1 国2 到 国5 国6都是同一个标准

而且 同一个检测场 我的国四的车排放比这个高几倍呢    所以咱这车排放还不错

要不年审的时候人家检测场说老车可能不好过 原来是标准统一了 老旧车和新车用一个尺子衡量

只是咱这车 现在 北京不能进五环了  外地很多国二以下的汽油车也限行  可是 执行标准是 一样的 如果合格的话  理应也不应当限行啊
另外吐槽下现在年审费用差别好大 北京去年都360了 这次在杭州年审290 还是刚涨价的 说7月份就185   旁边绍兴现在也是180多 据说山东青岛120   这差距有点大啊  下次在外地验车了  杭州这边不罗嗦  保险杠有点憋的别的车我看都年审过了外观没问题 北京年审很罗嗦 面包车不许贴膜 我都撕的干干净净 内饰板要装好   车门有个凹陷 还要我敲出来  车轮胎 对着一个一个看花纹 花纹不同都不行      外地省事多了  还便宜的

最后问下  这油泵怎么安装啊 有啥专用工具 用手实在是拧不动  不敢用锤子敲螺丝刀的方法装了  因为敲了几次  转几下 能滑丝 那个黑色圈圈的盖子掉下来  感觉受力不匀  应当均匀拧上去可能比较好吧

网友A:
汽油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燃烧,子弹直接打中邮箱是起不了火的。

网友B:
斜的就不正常了,右边那个铁杆可能脱出来了

网友:
最主要电位器上的电位不至于引起火花,

而且那电位器也有防火花设计。

网友C:
这个车经典,不开不如转卖或者报废,停车还要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的就不正常了,右边那个铁杆可能脱出来了

就是斜的设计就是如此 买副厂燃油泵 问卖家的时候 人家说 是不是歪的那个 估计 歪的燃油泵的设计比较少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经典,不开不如转卖或者报废,停车还要钱吧

转卖就几百块 报废舍不得 先留着 不行以后提档外迁 放外地开的  在北京这车不给进市区因为是国二排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经典,不开不如转卖或者报废,停车还要钱吧

停车我就是总能找到免费的地方 所以 总是停着不开

网友D:
我以前那辆旗云也自己修过油泵盖和浮子,跟你同样的问题,油管的地方裂开,取出盖子洗干净用AB胶粘上就可以了;
拆装时没有专用的工具,用了一块小木板顶住外圈边缘的筋位,用锤子敲打木板就可以拆松或拧紧了,不会损伤外压圈,装回去时先拧紧外压圈后再装那些管道和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那辆旗云也自己修过油泵盖和浮子,跟你同样的问题,油管的地方裂开,取出盖子洗干净用AB胶粘上就可以 ...

拆没问题 就是装比较费劲  那个油泵是歪的 不知道安装角度 只能装个大概  按下去反正比较费劲  不使劲按住油泵  那个外圈拧会滑丝 比较麻烦   反正现在是装上了 油泵上放了个套筒  用扳手杠杆原理压套筒 然后拧上去了外圈 还凑合吧  先这么用了

另外据说 哥俩好 貌似粘这个时间长了会漏 不知道真假 所以选了好久的胶水 最后用了 树脂胶  也就是我买的那个农机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没问题 就是装比较费劲  那个油泵是歪的 不知道安装角度 只能装个大概  按下去反正比较费劲  不使劲按 ...

跟着油管的方向装即可,装不正的话油管可能不够长的

网友:
济宁某地90审车了,前几个月还290,竞争激烈,油泵没装好漏油是因为你没把油箱口的皮套抠下来套油泵上再拧固定螺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卖就几百块 报废舍不得 先留着 不行以后提档外迁 放外地开的  在北京这车不给进市区因为是国二排放 ...

记得广州这边报废奖励一两千吧

网友:
绍兴验车现在也要2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燃烧,子弹直接打中邮箱是起不了火的。

但是电视剧的可以,可能人家的是柴油车

网友:
合肥验车怎么370了,290比我们这便宜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广州这边报废奖励一两千吧

帝都之前国1报废12000 国2 10000 但是外迁没奖励 所以没弄 因为要留个纪念 现在帝都国三报废外迁都给万八千吧 但是咱的国二没补贴了 只能继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帝都之前国1报废12000 国2 10000 但是外迁没奖励 所以没弄 因为要留个纪念 现在帝都国三报废外迁都给万八 ...

帝都威武,换10000人民币真香啊

网友E:
15年的车半年一审不是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年的车半年一审不是很头疼?

对 明年开始 半年审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