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厨宝的漏电保护插头怎么有四根线啊

楼主(2020-10-21):
小厨宝的漏电保护插头怎么有四根线啊,零线和火线,地线知道,但黑色线干嘛用的,不接可以吗?买了个新的漏电插头,不懂接

主板都锈了

四根线

网友:
测温断电的吧

网友A:
贴着的接线图  黑色是接地的,和黄绿地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强制跳闸线,实现干烧保护功能
超温时,温度开关将黑线和零线接通,此时脱扣线圈强制动作,实现跳闸保护
不接的话,失去超温保护功能
建议重买,搜索“四线漏电保护插头”

网友:
这东西我坏了三个了,用几天就坏,后来直接用插头了,也没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着的接线图  黑色是接地的,和黄绿地线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不懂就查清楚去,图上写的是超温保护,你这让他直接接地不是作死么

网友:
好神奇的操作,不过这样的确挺合理的,双触点零火断开过温保护开关不便宜的。。。

网友:
过于复杂反而不好用了……其实是我不懂得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