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P3插卡小音箱播放器破碎外壳粘合

楼主(2020-10-21):
PVC水管胶水还是不错的,味有点大。

楼主:
面网生锈,拆碎的,本来准备扔的。主板外接4。5寸喇叭声音还过的去,有收音功能,还有的玩。

网友A:
PVC管胶水强度很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VC管胶水强度很差啊

PVC管胶水一般都是溶剂型的,粘PVC很牢的。

如果是回料PVC,比如落水PVC管,就不满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VC管胶水一般都是溶剂型的,粘PVC很牢的。

如果是回料PVC,比如落水PVC管,就不满意了。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