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 优越者S108旗舰款 USB转SATA转换器 易驱线

楼主(2020-10-21):
这个所谓的旗舰款转换器买了有些日子了,今儿插到openwrt上不认,折腾过程中发现它在linux下识别为JMS567,商品介绍里说是JMS578,所以决定拆开看看,也算是给想买这种物件的朋友们一个参考吧。
这个转换器背面标签下面有两颗螺丝,侧边是有卡扣的。

取下后盖:

另一面,确实是JMS578:

数据线接口附近,有根线没接:

全部:

顺便唠叨两句,openwrt 18.06上使用这个转换器的话,可能需要禁用uas驱动,指定使用usb-storage驱动才能正常使用。

root@OpenWrt:~# lsusb
Bus 001 Device 001: ID 1d6b:0002 Linux Foundation 2.0 root hub
Bus 002 Device 004: ID 152d:0578 JMicron Technology Corp. / JMicron USA Technology Corp. JMS567 SATA 6Gb/s bridge
Bus 002 Device 001: ID 1d6b:0003 Linux Foundation 3.0 root hub

root@OpenWrt:~# opkg remove kmod-usb-storage-uas
root@OpenWrt:~# rmmod uas

root@OpenWrt:~# sed -i 's/usb-storage/usb-storage quirks=152d:0578:u/g' /etc/modules.d/usb-storage

root@OpenWrt:~# reboot <<必须的

重启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root@OpenWrt:~# dmesg
[  141.598390] usb 2-1: new SuperSpeed USB device number 4 using xhci-mtk
[  141.630804] usb 2-1: UAS is blacklisted for this device, using usb-storage instead
[  141.638492] usb-storage 2-1:1.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detected
[  141.645638] usb-storage 2-1:1.0: Quirks match for vid 152d pid 0578: 1800000
[  141.653039] scsi host0: usb-storage 2-1:1.0
[  142.678967] scsi 0:0:0:0: Direct-Access     UNITEK   USB3.0 TO SATA   8201 PQ: 0 ANSI: 6
[  142.689324] sd 0:0:0:0: [sda] 976773168 512-byte logical blocks: (500 GB/466 GiB)
[  142.697193] sd 0:0:0:0: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  142.702009] sd 0:0:0:0: [sda] Mode Sense: 47 00 00 08
[  142.707471] sd 0:0:0:0: [sda] Disabling FUA
[  142.711712] sd 0:0:0:0: [sda] Write cache: enabled, read cache: enabled, doesn't support DPO or FUA
[  142.751765]  sda: sda1
[  142.758166] sd 0:0:0:0: [sda] Attached SCSI disk
root@OpenWrt:~# lsusb -t
/:  Bus 02.Port 1: Dev 1, Class=root_hub, Driver=xhci-mtk/1p, 5000M
    |__ Port 1: Dev 4, If 0, Class=Mass Storage, Driver=usb-storage, 5000M
/:  Bus 01.Port 1: Dev 1, Class=root_hub, Driver=xhci-mtk/2p, 480M

网友A:
板子都是歪的,做工很差

网友:
SATA和DC插座手工焊的,焊功太差

网友:
的确是令人失望的焊接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都是歪的,做工很差

看来还是买ITCEO等牌子大点的横放式3点5寸硬盘架好些,要是typeC版本加PD电源套装更好。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买了
是个品牌,没想到焊工…

网友:
我也买过这个品牌的易驱两个,其中一个就跟这个一样的,主要用来接光驱用,这个可以刷固体,一开始买来接光驱没显示盘符,后面找客服重新发了固体更新后就可以了,就20多块的东西,也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