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推荐一款移动硬盘盒,最好支持usb3.0的

楼主(2020-10-21):
手里有一块从笔记本上换下来的硬盘一块,想做个移动硬盘。某宝上看花眼了,有用过的吗?给推荐一款,最好支持usb3.0的。

网友:
推荐绿联的吧   不贵  做工也很不错,我们公司买过好几个了,好用。

网友:
某讯的H1可以用

网友:
我能说我没下车吗?

网友:
某讯  某讯  某讯  某讯

网友:
2.5买某讯的盒子 ,做工质量吊打同价位淘宝优越者绿联
3.5买西数新元素8T  10T移动硬盘的拆机盒子,电源和电路板吊打全淘宝同价位(别买带加密的)就是个头大点,但是散热好,不移动没毛病

网友A:
3.0的盒子数据线不是通用的,2.0的盒子老usb接口。不是玩家2.0够用了,还便宜八九块刚多多搞一个,飞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的盒子数据线不是通用的,2.0的盒子老usb接口。不是玩家2.0够用了,还便宜八九块刚多多搞一个,飞快的 ...

很快你会发现,type-c才是通用的线。

所以PDD的斐讯H1才是正道,做工,用料都不错 ,也不贵。

网友C:
咸鱼买的19,比以前贵了一点,usb3.0的C口。

网友:
小便宜的话,前两天的14元包邮的也不错。

网友D:
我上次买的英菲克的还可以,才20多,铝壳,双USB3.0公头对插线,USB线很粗,用着还可以
唯一的缺点是板上的SATA座只是靠功能脚固定,固定脚是空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买的19,比以前贵了一点,usb3.0的C口。

看来typeC款式确实有,可惜的是不支持台式机3点5英寸硬盘,如果能支持可以收一些监控拆机硬盘。好像台式机硬盘功耗较大,需要PD外供电快充,可以设计成数据加快充两个typeC接口。

网友:
19.9不能再多了

网友:
买type口的吧 我也买了18块的某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买的英菲克的还可以,才20多,铝壳,双USB3.0公头对插线,USB线很粗,用着还可以
唯一的缺点是板上的 ...

英菲克移动硬盘盒2.5英寸固态机械外接盒外置硬盘壳读取器usb3.0笔记本电脑通用透明保护外壳改移动硬盘盒子
我买了10多元。已经买了两个了,好用,一个500G机械硬盘,一个120G的固态硬盘,好用。

网友:
推荐你这个硬盘盒,带写保护开关,防止中毒,搜索 佳翼Q5CW USB3.1全铝防震2.5寸SATA3移动硬盘盒JMS580带写保护C口

网友:
斐讯H1 当时买18 现在好像也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快你会发现,type-c才是通用的线。

所以PDD的斐讯H1才是正道,做工,用料都不错 ,也不贵。 ...

孤陋寡闻了,一直以为3.0只有类似长长串口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买的19,比以前贵了一点,usb3.0的C口。

黄鱼还能买到19的H1吗? PDD 8新的都24了!

网友:
我有斐讯、英菲克、 TREKSTOR/泰克思达(德国)以及一些其他品牌的2.5和3.5的硬盘盒,感觉大品牌的都还不错!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硬件,而是数据,所以,备份有两份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