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世达新款18v锂电钻什么配置

楼主(2020-10-21):
世达新款18v锂电什么配置

网友:
世达的电动不用看都是贴牌

网友:
现在的世达质量严重下滑,就连看家的手动工具,质量也是一踏糊涂。那就更别说贴牌的电动工具了,尽量别买。

网友:
世达积累的品牌可信度已经快毁了。当年搞所谓的终身保用那批货还行。现在存铁嘎达都不敢承诺保用了。地条钢材质

网友:
又贵又差,品牌价值尽毁

网友:
现在的世达质量严重下滑

网友:
不如买东成!

网友:
用的还可以吧

网友(2020-12-16):
世达的锂电钻配件都找不到,坏了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