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历经数周做的显微镜小台钻

楼主(2020-10-21):
早起做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04
由于显微镜中托板刚度不够加上用的是行星减速电机做动力,行星减速电机的输出轴承两颗挨着的精度不够加上输出轴是自己压入的进度就更难保证了(几乎钻不了1MM左右的孔老断钻头)实在是忍受不,为了精度把原来的方案完全推翻了这次用的是无动力主轴
先来几张成品图

把原来做的全拆除

翻出一堆废铜烂铁做配件其实不止这些东西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后期找到啥用啥哈哈

上面说了显微镜自带的中托板刚度不够干脆去掉中托板,不要中托板那就要想办法把立柱和底座固定起来
立柱加个螺丝孔

底座也要搞个螺丝孔(之前发过帖子问铸铁用什么钻头钻孔)

一块5MM厚的废铝材

铝材加工成这样

钻孔,结果钻孔时没计算好空位有点偏差哎扩大点将就用吧

沉头

最后成这样

哈哈看看计算失误的空位偏差

找来一块以前拆机的LED散热片做底座板,原打算用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560   但鳞片太薄想把鳞片拆下来用太麻烦

这散热片很厚实

放上去大小也合适就它了

钻安装孔

攻丝

安装

测量一下和支架是不是正好90度

发现有点点偏差

找来一片0.3MM的铝薄片

加在立柱支架上

安装好在测量哈哈完美没点缝隙(这是决定精度的不能马虎)

再看看左右有没有偏差影响精度的东东马虎不得

左右没偏差完美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之前隔壁小区拆迁时楼道拆来的黄铜条(电线入户分线接头)

钻孔安装在燕尾滑轨用于固定无动力主轴

太长了点要锯掉一截

黄铜太硬太费经请出59的充点角磨机咔咔两下搞定

切口打磨

与燕尾滑轨接触的地方打磨抛光

再次合体看看效果

主轴固定一块废铝做转接板

划线钻孔(先钻好与铜条安装的孔)

钻孔加沉头

安装试试效果

找与主轴安装的钻孔位

这个孔要稍微大一点便于调整垂直度

切除多余部分

合体安装看着效果还行

调整垂直度这个影响精度的要耐心调整

经过一阵耐心调整各个角度都保持垂直

正面是一条直线

侧面也是一条直线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电机安装支架
黄铜条顶部钻孔用于装电机支架

拆机废铝片3MM厚忘了是什么设备上拆下来的散热片

把拐弯切掉

加工成这样

最后安装
电机和同步轮全安装好这个就不一一说明了

个角度展示一下
箭头这可螺丝是限位用的

放上平口钳再来两张

如果是钻电路板之类的比较薄的东东要在家一块散热片钻大一件时拿下来,第二块散热片就等同于中托哈

电机接线试机

试机看样子精度比原来高不少肉眼完全看不出来有摆动(没设备无法测量只能目测)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这楼测试
先拿一块铸铝试刀

8MM的钻头钻铝毫不费力

在是一块合金铝5MM厚

钻7MM、8MM完全没问题

12MM厚的黄铜钻8MM孔也没事

特意找了个中间有孔的地方钻,钻好之后一点都没移位(要是拿手电钻钻这种地方是很容易移位的)

试试铁这是一块4MM厚的铁

最开始用8MM钻头结果电机卡主了再换7MM钻头也会卡最后用6MM会有点费劲但还是钻透了(这个电机是120V的无刷电机用的48V驱动一半功率都不到卡也在情理之中)

拿出64V的驱动换上钻7MM的孔(底下的那个孔)虽然还是有点费劲但能钻,看来还得换个电机或重绕线

还是这块4MM后的铁片这次钻侧面,这个是2MM的钻头,小钻头钻铁没点压力

钻出来的铁屑是这样的

测试1.3MM的钻头还是那块铁

0.8MM钻头测试还是那快铁

看看效果最大的是2MM中间是1.3MM最小的是0.8MM看着还可以,没有断钻头看来精度还是可以的(这钻夹头精度还不错三欧便宜钻夹头不敢和大品牌和高级货比跟没法和ER11之流的比)

看看这口两面一样看不出来有偏移

没有设备测量精度不知道具体偏差是多少,0.8MM的钻头钻铁不断钻头平时DIY和家用够了毕竟不是工业用要求没那么高哈
完多谢支持!

网友:
nb,看看就舒服

网友:
看着很养眼

网友A:
楼主钻铝用的什么钻头?

楼主:
哈哈自己用的工具颜值不能太差啊会影响心情的

楼主:
自己用的工具颜值不能太差啊会影响心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钻铝用的什么钻头?

最普通的钻头

网友B:
手工了得!楼主没打算加个升降手柄?单纯靠黑色旋钮上下大一点的钻头会吃力吧。

网友C:
漂亮。

问一下,这套无动力主轴总共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问一下,这套无动力主轴总共花了多少钱?

不算夹头不到30还包邮我是B12夹头所以配的B12轴(不用转接件精度更高一点)轴径10MM,我是用618红包撸来得没花钱哈
帖子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了得!楼主没打算加个升降手柄?单纯靠黑色旋钮上下大一点的钻头会吃力吧。 ...

5MM以上的钻头钻铁就有点吃力了还没找到合适的材料下次再改改

楼主:
瞎搞哈,平时喜欢DIY没有个合适的工具干活费时还累被逼的啊

网友D:
这么牛的么?这基本上全手工制作了,显微镜就用了个镜架还有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牛的么?这基本上全手工制作了,显微镜就用了个镜架还有导轨

就是全手工搞的哈之前做的其实也很好看就是精度不够所以有重新设计的,现在换个大点的电机钻铁完全没问题

网友: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