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家用体重称液晶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20-10-21):
体重称不小心摔了一下,显示屏变成了图中的样子,请问有得修吗?

网友:
可以买新的了

网友:
反显屏?拆开看看是不是背光匀光板震脱了

网友A:
看左上角边缘,液晶摔漏液了,这个没法修,如果不扩散的话,还可以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左上角边缘,液晶摔漏液了,这个没法修,如果不扩散的话,还可以凑合用 ...

谢谢老师指点!确实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