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上出现的奇怪画面

楼主(2020-10-21):
请有经验的说一下怎么回事?
手机上看的时候还是半彩色的。文件复制到电脑上观看就变成全黑色的了。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奇怪是指红外还是耀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奇怪是指红外还是耀斑?

是耀斑

从下往上漂浮。

网友:
蜘蛛丝上沾的灰尘,这是它的红外反射,因在成像焦距外所以形成的光团影像,清理摄像头附近的蜘蛛丝和灰就行了

网友B:
信息真是少得可怜,是海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息真是少得可怜,是海康的吗?

是海康的

网友:
这不是关灯后的图片么,黑白不是很正常么。

网友(2025-03-02):
无它,LZ的摄像头前面需要做清洁了。

网友:
我的也遇过,彩色状态下正常, 夜视就出现亮点,擦一下镜头表面就行,

网友:
灰尘粘在镜头上了吗

网友(2025-07-05):
估计是有飞虫或爬虫经过镜头前面,你这是截图,如果视频是不是一条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