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帮同事的朋友换手机屏幕总成

楼主(2020-10-21):
『X折腾』帮同事的朋友换手机屏幕总成
华为的手机,畅玩系列,哪一款真心记不得了,应该是去年的事情。

背盖得慢慢撬才能拆开

底板

左边原装,右边是淘宝买的屏。什么纯原还是后压就不知道了

搬板是个很寂寞的过程,得细心,免得出错

切记小元件要小心,最早就被我伤到主板了

一点点慢慢做,不能急

后来还是闹了乌龙,排线上下颠倒了,导致部分功能缺失不能用

还好立马找到错误,更换后则修复。

要到密码测试完后交于同事朋友。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同事请啜了几顿。

网友A:
同事晚上请喝大酒

网友:
怎么感觉电池也不大行了。

网友B:
我帮别人弄东西都是提前说好修好了也不用请我吃饭,不小心再搞挂了也别找我赔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帮别人换iPhone 6SP电池,手机防水胶比较难拆,拆电池时大意导致换好测试前置摄像头不能用,发现前置摄像头总成排线裂了!最后自己掏腰包30多元买了个摄像头总成换上,这个没跟朋友说!

网友:
华为自己也用过几台了,电池就是个鸡肋了:Strive:

网友D:
好在不是大屏占比全面屏,修补件容易找。楼上说的电池也是个问题,而且华为不可更换电池通常有胶水,加热换电池有点怕电解质热失控。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开店了。。。。

网友:
手工技能不错哦。

我只敢给自己的换,其他人的好像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事晚上请喝大酒

说不定洗脚洗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别人弄东西都是提前说好修好了也不用请我吃饭,不小心再搞挂了也别找我赔 ...

高风亮节

网友:
过一阵子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在不是大屏占比全面屏,修补件容易找。楼上说的电池也是个问题,而且华为不可更换电池通常有胶水,加热换 ...

自己有几把手心里都有把握,没把握的会直接拒绝,如果对方一定要求,那就慢慢做,急不得。
有帮人弄坏过,赔了100元屏幕,那次是太坑了,后面就明白了,不会再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帮别人换iPhone 6SP电池,手机防水胶比较难拆,拆电池时大意导致换好测试前置摄像头不能用,发现 ...

7以后才是防水手机,6之前的都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7以后才是防水手机,6之前的都好拆。

这个手机可能是以前没拆过的又一圈胶水费了好大劲!拉电池胶中间一条又拉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帮别人弄东西都是提前说好修好了也不用请我吃饭,不小心再搞挂了也别找我赔 ...

后面的你没说,不吃饭可洗头洗脚的哈

网友:
技术越发成熟了

网友:
你的水平不错,给朋友帮忙是有风险的,有时候把握不大就不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