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下有成品电子负载的坛友

楼主(2020-10-21):
手里的m8v6,用过100n50p 48n50p 等mos管,发现上去直接100w都会烧mos,mos接的扇热器,散热器的风扇60度才开起,ntc探头放置在靠近mos的散热器上,(个人分析烧坏的原因是mos传道ntc的温度这时还不到60度,但mos内部已经超过不知多少度了,已经到了烧毁的程度)而慢慢调高电流可以到150瓦都不会烧mos,(个人分析,这时ntc来得及探到升温,开启散热风扇)另外也听说,m8v6听说保护mos方面并不完善
请问下成品的电子负载是否可以比如最大150w的,一开机就上150w,还是开机也得有个缓冲过程。应该保护做的好的多吧

网友A:
铝散热器比热容大,但是导热系数不高,MOS管的瞬间高温无法很快导出去,存在热阻。而MOS管的散热盘又只有那么大。可以把MOS管的散热盘有一个铜散热器导热,然后再用铝散热器散热。

网友:
DIY的电子负载,论坛电路,电动车控制器拆的75NF75,NTC沾在MOS旁,4个MOS配合散热器可以稳定250W,大概7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散热器比热容大,但是导热系数不高,MOS管的瞬间高温无法很快导出去,存在热阻。而MOS管的散热盘又只有那 ...

我的就是铜的散热器

网友B:
刚开机时都达不到150瓦,甭想后面能消耗更大的功率。按道理,冷机时能消耗的功率最大,因为散热器是冷的,管子的铜板也是冷的,能吸收更多晶体散发的热量。随着散热器温度的升高,散热效果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机时都达不到150瓦,甭想后面能消耗更大的功率。按道理,冷机时能消耗的功率最大,因为散热器是冷的, ...

消耗了但受不了,风扇没启动,温度更得不到散热,就挂了

网友:
为啥不改成全程风扇转动呢,去掉温控

网友:
我那个土鳖负载,自己改的pwm调速风扇,温度传感器直接和MOS管散热片装一起,250W从没出过问题,拆机电动车控制器MOS。
不行自己改个独立的风扇控制电路试试

网友C:
是不是震荡了,烧的过程是怎样的,电流变化等,60℃开启也是问题,可以设置以低速运转,或者电阻安装导热有问题,热传导过慢,最好上细节图,光文字描述都是猜

网友:
最好配合合适参数白炽灯,大功率LED拆机灯板串联,可以减轻电子负载分压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震荡了,烧的过程是怎样的,电流变化等,60℃开启也是问题,可以设置以低速运转,或者电阻安装导热有 ...

不是,只要来的太快就会烧

网友D:
是不是各个管子不均衡,单管分担太多功率所致,反正我一般不会把功率一下子加上去,都是从低到高试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要来的太快就会烧

成品电子负载没这个问题,我的艾德克斯300瓦,直接满载也没问题,商品负载都是多个mos并联分担功率,并且风扇都是根据负载和温度综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各个管子不均衡,单管分担太多功率所致,反正我一般不会把功率一下子加上去,都是从低到高试验的 ...

我的就一个mos的。功率比较大而已

网友E:
把原来的mos拆下来,在mos和散热器之间加一片厚点的铜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原来的mos拆下来,在mos和散热器之间加一片厚点的铜块~

散热器是以前一个服务器的散热器,铝的cpu那嵌了一块铜板。mos是紧贴的 以前老站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4728

网友:
传感器放mos散热片上,风扇用那种高速的,以前试验过3205单管极限90-100w,irfp260  单管150W。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散热器是以前一个服务器的散热器,铝的cpu那嵌了一块铜板。mos是紧贴的 以前老站的帖子http://bbs.mydigi ...

这种散热器用做电子负载并不好,虽然铜块加热管,但是铜块面积太小 热容就小,别指着热管,等它蒸发冷凝黄瓜菜都凉了,热管适合间歇峰值热能的吸收,持续吸收能力有限,想想cpu工作状态有多长时间是持续100%的,倒不如厚点的铜片面积要大一些吸收能力强,先把快速上升的温度尽量快的吸收,再传递给铝散热器散热。最好用多个管子,大面积的散热器,这样普通铝散热器都行,管子和散热能力都不要用到极限~

网友:
不要用TO220的MOS,以前装小林电子的套件,用220常烧,改用IR TO247的MOS再也没烧过(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散热器用做电子负载并不好,虽然铜块加热管,但是铜块面积太小 热容就小,别指着热管,等它蒸发冷凝 ...

恩,m8v6可以改造些电路支持并联多mos
现在都是100瓦以下使用,慢慢往上调 用了1年再没烧过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