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wacom 6100wl蓝牙数位板简单拆解,更换micro usb接口

楼主(2020-10-21):
女儿想要个数位板在电脑上学手绘,前几天终于在闲鱼上守到一个比较便宜,USB接口有问题的wacom6100wl,查了一下USB接口问题是常见问题,于是立马拿下。
于是收到后简单拆解,更换micro usb接口。
揭开背面有4个橡胶脚垫

拆下4颗螺丝

从底部中间慢慢撬开,然后向两边扩展,这个卡扣没有什么比较难弄的单项卡扣,基本上靠巧劲就能弄开,底部和两边撬开后,就可以拿下背板。
内部如图:

背板的卡扣设计基本是不会损坏的。

拆下micro usb口的加固条,看到micro usb口已经完全脱落了,但是PCB没有掉脚,应该可以直接清理更换。

拆下的接口已经不能用了

这个micro USB应该反向平口的插座

以前为了给换小米手机的插座买过一些不同规格的micro usb插座,居然找到了差不多规格的反向平口插座,就是看上去短一点,但是pin脚和固定脚差不多。

清理后直接更换,试了一下接口正常,又复活了。

顺便量一下电池规格,1260mAh,长宽大概是90mm*40mm,厚度没有量

装机后,接口正好很完美,差一截应该是后面多出来的,不影响前面。

网友:
多少钱拿下的?

网友A:
这个和手写板有多大区别?

楼主:
22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手写板有多大区别?

这个是电磁笔,有4096级压感,可以写出不同粗细、笔锋之类的。

网友:
血赚血赚血赚血赚血赚

网友:
确实好价

网友B:
好价,我是从垃圾佬那70块买来一个,到现在没有配到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磁笔,有4096级压感,可以写出不同粗细、笔锋之类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价,我是从垃圾佬那70块买来一个,到现在没有配到笔。。

wacom笔吗

网友C:
楼主应该改上TYPE-C头的usb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改上TYPE-C头的usb接口。

按原样修才是最佳的,TypeC的接口对安装空间要求挺高,不能乱改。
这个板子的后盖和microUSB支架那几乎块贴在一起了,换成typeC,后盖那搞不好还得“开天窗”才行,而且TypeC接口就没有比microUSB短的,按原位安装后面肯定会凸出一大截,往后装一点吧,还得飞4-6条线,数位板对电磁信号比较敏感,飞线没有做屏蔽的话,到时候这板子都没办法正常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原样修才是最佳的,TypeC的接口对安装空间要求挺高,不能乱改。
这个板子的后盖和microUSB支架那几乎块 ...

type-c接口是8脚,micro接口是5脚的,没法通用。顺便问一下楼主,这个接口怎么接上去,用热风枪还是电烙铁,我用电烙铁接不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type-c接口是8脚,micro接口是5脚的,没法通用。顺便问一下楼主,这个接口怎么接上去,用热风枪还是电烙 ...

不要看有几个脚,去查这两个接口定义就知道了,其实是可以通用的,只不过母座后面的引脚定义的位置不同了,改装的话,找到对应的V+、D-、D+、GND,飞几根线就能改。
但问题是两个接口的的体积差太多,
有些东西就不好改,改了要挖孔,掏壳子搞了以后也比较丑。

而现在也有这种typeC转microUSB的转接头卖,虽然有点奇葩,而且还卖3块钱一个,
但它还真能让老设备用上品质很好的typeC数据线,还是能省不少事的

另外TYPE-C如果是没有阉割任何针脚功能的的母座,满针多达24pin,还不止8pin....现在好点的手机的typeC接口都是USB3.1的了,都有16pin
焊接的话,要焊台才行,T12、936都可以,普通的烙铁回温太慢了焊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看有几个脚,去查这两个接口定义就知道了,其实是可以通用的,只不过母座后面的引脚定义的位置不同了 ...

usb 2.0 type c常用的是16pin
引脚很细~飞线比较困难

网友F(2021-08-09):
你好,你买的USB接口规格是怎样的,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你买的USB接口规格是怎样的,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5820048410
不是单独买的,是之前买了好多各种型号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