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摩托罗拉GP88S写频

楼主(2020-10-21):
昨天把GP88S电池改好了,充好电开始写频

我现在电脑系统盘是64位系统,要写GP88S得换成XP32位系统
找出备用硬盘,13年DIY的SSD,里面装的是32位XP,专门为了写频

找出09年买的写频器

链接上串口

找到GP88S软件

安装过程省略

时间太长,忘记了以前手台里的信道频率,先读一下GP88,然后再写入GP88S

读出GP88频率,换成GP88S

更改好频率后写入

最后GP88与GP88S合影

PS:后期朋友的GP88S需要刷成GP328,等到时再发帖吧

网友A:
有摩托罗拉GP68的写频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摩托罗拉GP68的写频软件吗?

没玩过这个机器,估计没有

网友:
上个GP88S的写频软件

网友B:
我的那个MOTO液晶屏不显了。忘记型号了,带数字的那种,通话声音真好,国产的不能比。

网友:
请分享那些写频的资料到百度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MOTO液晶屏不显了。忘记型号了,带数字的那种,通话声音真好,国产的不能比。 ...

导电胶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摩托罗拉GP68的写频软件吗?

gp68应该没有写频软件,是手置频的,但是有调整软件,扩频用的。

网友:
最喜欢也是最亲民的两款摩托罗拉机器,感觉88比88s故障率低。现在都是白菜价了,hellocq里的一句老话,从神坛上走下来的机器。以前买不起,现在买了一堆

网友:
搞个xp的虚拟机写频率也可以,我一直用虚拟机

网友(2021-11-19):
请分享那些写频的资料到百度网盘请分享那些写频的资料到百度网盘

网友:
GP68有软件的,修改软件 可以把机器容许输入范围都搞成400-470  ,10几年前玩的东西了,机器一房间

网友(2024-02-02):
感觉老机器还是有很多人在折腾的....

网友:
装个虚拟机不就行了

网友(2025-04-10):
哎呀,终于找到这个古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