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摩托罗拉GP88S原装充电器

楼主(2020-10-21):
摩托罗拉GP88S的原装充电器,因为要改成锂电池充电器,所以先拆解下看看

镍氢/镍镉电池的标配:工频变压器

沉甸甸的拿在手里,就好像半块砖头

原装座充,里面的弹簧触片质量真不错

底部标签写明各种灯的含义

原装的细节,脚垫是可以重复安装的。山寨产品都是双面胶

拆开

原装的座充簧片是接触式的,山寨的是焊接在PCB上的。同时弹性比山寨的好100倍

主板,一颗大电容

万能的494

貌似单片机

电感等器件

功率管

把对讲机插入座充看看接触是否良好
没问题,后期直接改锂电池充电器

这个座充固定脚坏了,修理

把火牛杂碎,看看变压器质量

只有整流,没滤波,所以主板上有颗大电容

变压器初级,串联。

侧面有标记

好了,拆解完毕。看看后期怎么改个锂电池充电器哈

网友A:
其实改锂电最简单,上淘宝买块DC转DC模块,最便宜那种就行,设置电压为8.4-8.5V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改锂电最简单,上淘宝买块DC转DC模块,最便宜那种就行,设置电压为8.4-8.5V就行。 ...

我手里有专用2s锂电池充电模块,现在想把库仑计加入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专用2s锂电池充电模块,现在想把库仑计加入进去

都可以,不过我一般都是充满后,做放电测试,这样更贴近真实容量

网友:
牛是可以了,期待后期如何改造了

网友B:
变压器高压侧线圈耐热能力不错,把铁芯用电磨切开无损取出线圈,可以替换线圈变暗烧断每分钟600转版本微风扇。

网友:
谢谢分享。果然很强大!

网友:
这充电座电路板真不错呀。

网友:
GP88S机器可以 ,写频软件有汉化版本的 ,就是机器没有信令,所以我把手上几台全部刷成了GP328, 信令出来了,GP328功率不好手动调整,又刷成了GP338的固件,折腾到头了

网友:
和cp2000的充电器一样,不就是充锂电的吗,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高压侧线圈耐热能力不错,把铁芯用电磨切开无损取出线圈,可以替换线圈变暗烧断每分钟600转版本微风 ...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熟悉的teda,4大街10号

网友B:
我的是电磨加金刚石砂轮慢慢切开铁芯,不能切到铜线,这样可以完整保留铜线,还有一种方法拿到楼外,用铸铁锤子敲击铁芯一角,让铁芯一片一片下来,如果是铆接铁芯,需要角磨机磨掉铆接部分。低压侧铜线配合AH477霍尔专用芯片和磁钢转轴等,可以做窗线圈无刷电机,高压侧线圈可以卷到微风扇线轴,或者做特斯拉线圈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电磨加金刚石砂轮慢慢切开铁芯,不能切到铜线,这样可以完整保留铜线,还有一种方法拿到楼外,用铸 ...

为什么不直接买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买电机

买电机改装也是一种方案,我说的是类似中联微风扇,好多是电机定速偏高每分钟几千转,曾经改过一两个微风扇每分钟几百转电机过热失败。

网友:
杀鸡用宰牛刀?拆个这么小的充电器用上这么大的螺丝刀

网友:
收藏有2台GP88S和充电器。

网友:
抽空把我的座充拆开看下是不是和楼主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