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9的琨匠18w小电磨拆解

楼主(2020-10-21):
逛淘宝的签到红包频道时系统推荐出来的机子,配合红包就买来了,坛友的没到我的先到了。

电源输入 AC100~240v,50~60Hz,0.7A;输出DC 13V 1.5A。

用表测了下,空载 1档 2.6w,2档 3.2w,3档 4.3w。高负载 3档能到20w,就试了几秒,没敢持续。

电机 KFC280SA-19135, DC12V, 20/05/04。

网友A:
估计130电机是铁氧体磁石,以前网上见过25元钕铁硼130强力电机,我买的时候被抢购没了。楼主的电磨顺便可以加正反转6脚船型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130电机是铁氧体磁石,以前网上见过25元钕铁硼130强力电机,我买的时候被抢购没了。楼主的电磨顺便可以 ...

为了安全.电磨.角磨.云石机等高速磨割片的机子绝对不带反转.切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了安全.电磨.角磨.云石机等高速磨割片的机子绝对不带反转.切记

但是在淘宝和拼多多真有正反转电磨,注意的是原装电磨螺丝反转会松动,需要换沉头机螺丝加四颗螺母锁紧防松,或者杯头螺丝螺母。

不过成品一百多元,我用的是nidec内转子无刷电机,去掉无刷驱动板改成外置正反转无刷驱动超压到30伏。https://www.ddcl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614

网友:
9元9还有车吗?我也上个车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淘宝和拼多多真有正反转电磨,注意的是原装电磨螺丝反转会松动,需要换沉头机螺丝加四颗螺母锁紧防 ...

上无刷电机,无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

细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淘宝和拼多多真有正反转电磨,注意的是原装电磨螺丝反转会松动,需要换沉头机螺丝加四颗螺母锁紧防 ...

用了钻夹头也就解决了反转松脱的问题.恕我少见.

网友:
9块9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个的280SA和淘宝上卖的日本万宝至280SA是不是一样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6146164778

如果一样的话,上面说电压范围:4.5V-9.6V,这个一下加到了13v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想买这家的但客服让我放弃了

网友:
能放进去18650吗或者14500,电机尺寸多少,想用烟斗剃须刀的改。

网友(2020-12-02):
同一家的7.9元  也很香,大电机,虽然不能调速,简单DIY一样,就行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223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