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TAR AF1拆机臭氧消毒器 口罩消毒 洗手间除异味

楼主(2020-10-21):
使用16340电池600毫安,,可以自行更换大容量电池。

网友:
可惜的是低压侧一起灌封在里面无法修复,变压器部分可以灌封,低压侧功率管最好避免灌封,有利于更换故障功率管修复。消毒更好点的可以试试单管式特斯拉线圈套件,无需灌封也可以消毒,有些功率够的可以点烟。

网友A:
除异味是真有用么?

网友:
除异味真有用。打胶不只是绝缘,还能防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异味是真有用么?

很有用的。。

网友B:
产生的臭氧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生的臭氧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不能长时间闻,工作时人不能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