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下载问题

楼主(2020-10-21):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断开地线,等一切设置好、软件点击下载后再联通地线。(因为RXD 和TXD是直接连接的,没有用二极管隔离,所以断开电源没用,从RXD和TXD还会跑电过去)
还有确实要用到5V的电压,3.3V似乎不行。

遇到下载问题了,用ch340Gl连接,只接GND RXD TXD,STC单片机电源灯微亮,打开STC下载软件设置好端口和加载好固件,点击下载,接着连接VCC电源线,发现电源指示灯增亮,但是软件一直在寻找目标中,无法下载,交换RXD 和TXD的接线依然如此,不接电源VCC应该指示灯是不亮的,怎么会微亮的呢?是这块板子设计有问题吗?还是芯片坏了?

似乎Rxd和txd处缺少了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TXRX过去的电,微亮是正常的

网友A:
没有冷启动按键是下载不了的。电脑端那边点 编程/下载,跟着单片机那边按下那个冷启电源键,也就是接通单片机电源。  这样才能下载
详细下载电路看官方PDF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冷启动按键是下载不了的。电脑端那边点 编程/下载,跟着单片机那边按下那个冷启电源键,也就是接通单片 ...

我就是等一切设置好了之后接通单片机电源的,以前就是这样下载的阿,这次是换了一块板子,可怎么也下载不了。问题现在解决了,不是断开电源线,而是断开地线,等设置好后再接上地线

网友:
我直接裸片焊RXTXvccGND用电线当电源开关下载都没问题,你肯定哪里弄不对

网友:
先确定 TX和RX连接正确,黑板的RX(P3^0)接340G的TX、黑板的TX(P3^1)连接340G的RX

然后确认断了、再通电,电压过4.5v

网友B:
始终在用STC,7#说的都是重点、图中那个300Ω电阻没加过并不影响使用,那个二极管不加也可以,电源电压超过4.5V真的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始终在用STC,7#说的都是重点、图中那个300Ω电阻没加过并不影响使用,那个二极管不加也可以,电源电压超过 ...

你下载前断开gnd线。下载时候接上gnd线

网友:
先点软件下载,再给单片机上电。不通,单片机下电,重新将RX、TX线对调一下,下载软件再点下载,重新对单片机上电。不行就检查下载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下载前断开gnd线。下载时候接上gnd线

我一直用自制的自动断电下载线,偶尔有问题也是自身失误、有几次是电源电压3.3V/5V设置错误造成的。

网友:
断开vcc一般是可以的,stc15w好像是兼容3.3V的吧

网友:
隔离的二极管可以换成LED,传数据时候能看到闪,根据情况加电阻限流。

网友(2021-01-18):
我用的ch341A土豪金,RX和TX是需要反接的。不用什么冷启动

网友(2022-03-16):
很不错,学习啦,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