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转DC电源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20-10-21):
从某宝上买了一块XL4015 75W DC转DC可调降压模块。如下
本意就是买来用到车上给对讲机充电用的。但后来发现对讲机的充电座是8.4V300mA的充电输出,而这个模块只是说明输出电流最大可达5A,并且电流不可调。那么我能用这个模块在车上进行12V转8.4V直流电给标注规格是7.4V 5000mA的锂电池直接充电吗?如果不行,需要怎么办?

网友A:
你买错了,应该买恒流型的

网友B:
楼上掐指一算,你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错了,应该买恒流型的

开始没考虑电流,这个能用吗?或者充电时间短点可不可以?

网友C:
原来的座充扔了吧,重新买个TP5100模块,专用的锂电池充电模块(1s/2s都支持),支持0.5-2A电流,才5元包邮
5000mAh的电池,300mA充电,最差0.2c也要1A吧
我改的电池3000mAh,直接2A充。

好的电池早都支持1C充电了,我用老ATL电池改装的一直1C充,用了4年才感觉容量衰减厉害了,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掐指一算,你买错了

我开始没考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座充扔了吧,重新买个TP5100模块,专用的锂电池充电模块(1s/2s都支持),支持0.5-2A电流,才5元包邮 ...

用TP5100模块可以直接在车上12V电瓶下给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
这种吗?他箭头焊锡短接那的意思是不是把两个焊点短接就能8.4V充电了?

网友D:
先试一下,5000MAH用5A充也不过就1C,在正常范围内,
要么搭个恒流电路,
再不济,用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试一下,5000MAH用5A充也不过就1C,在正常范围内,
要么搭个恒流电路,
再不济,用电阻限流 ...

好的,我先试下,目前还没试用,对讲机充电触点在电池板外裸露,没想到怎么接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吗?他箭头焊锡短接那的意思是不是把两个焊点短接就能8.4V充电了?

5100最靠谱,直接点烟器取电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吗?他箭头焊锡短接那的意思是不是把两个焊点短接就能8.4V充电了?

对,就是这个。这个芯片我车上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个。这个芯片我车上用了几年了

这个车上12V电源自动降压到8.4V充电吗?限流怎么调整?

网友:
5A仅仅表示这个模块最大可以提供5A的电流,具体输出电流多大,取决于你的负载大小。

你将输出电压调整到8.4V给对讲机充电应该可以。

此模块没有限流的功能,初期充电电流可能较大(估计也不会超过5A),当要充满时,电流会变得很小(几十mA甚至几mA)。

网友E:
别瞎想了,5元包邮再买个TP5100,按说明接线,充满自停,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瞎想了,5元包邮再买个TP5100,按说明接线,充满自停,最靠谱

先将就着玩吧,反正也没有什么重要的用途。手机充电的线头早就有了。就是拿着玩,用不了几次。TP5100到是不贵,我看着有的店3块多就能买到。早知道有这个就不买LM4015了现在当个多功能充电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