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问题求助

楼主(2020-10-21):
把IGBT更换了,第一次装上试机烧了30秒我就关了,再通电就响一下,屏幕亮一下就灭了,所有电容都测试过,没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求大神支支招!

网友:
找坛友【衡水家维】,这是专家

网友A:
查300v,18v,5v是否正常

网友B:
换IGBT同时要把驱动管一起换了(不要说测的没坏),,,,有贴子说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IGBT同时要把驱动管一起换了(不要说测的没坏),,,,有贴子说过的

对 18v驱动管 链接igbt的玻封管 你现在操作面板没反应吗 那就先插220有没有 有的话查各电压基准

网友(2020-11-26):
引用 网友A:
查300v,18v,5v是否正常

我那个美的C21-WT2118电磁炉电压都正常,俩热敏电阻也没坏,78L05好的,大小电容都拆下来测量正常,捡锅稳压WL贴片也换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现E2,如果用炒菜那一个档能非常慢的加热伴有轻微敲锅声,坚持几十秒也出现E2,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我那个美的C21-WT2118电磁炉电压都正常,俩热敏电阻也没坏,78L05好的,大小电容都拆下来测量正常,捡锅稳压WL贴片也换了,该换的都换了就是现E2,如果用炒菜那一个档能非常慢的加热伴有轻微敲锅声,坚持几十秒也出现E2,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无非就是那几个工作点而已,,,木有开店后,,比较少修电磁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那个美的C21-WT2118电磁炉电压都正常,俩热敏电阻也没坏,78L05好的,大小电容都拆下来测量正常,捡锅稳 ...

癌症!估计单片机坏,找不到一样的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癌症!估计单片机坏,找不到一样的就只能报废了!

今天把只有198UF的220电容换成330UF了也不行,同时也把旁路的几个二极管也检查了,老样子,估计癌症了,有一个丝印200的电阻烧黑了点,但20Ω阻值没有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今天把只有198UF的220电容换成330UF了也不行,同时也把旁路的几个二极管也检查了,老样子,估计癌症了, ...

淘宝找找单片机吧,有的是烧好程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找单片机吧,有的是烧好程序的

借用网上图片,除了20Ω没有换这几处都换了,单片机周边电子元件也测量为好,
等没事的时候我去找找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用网上图片,除了20Ω没有换这几处都换了,单片机周边电子元件也测量为好,
等没事的时候我去找找单片 ...

根据板型号,咸鱼可能有。20--30元。我也挂几块,不知你这板号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根据板型号,咸鱼可能有。20--30元。我也挂几块,不知你这板号多少

板子就是2016那个TM-S1-20B,不知你挂的是不是这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板子就是2016那个TM-S1-20B,不知你挂的是不是这板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930/19/16534268_864218452.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930/19/16534268_864218452.shtml

是18B,不知通用否?你找到20B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0930/19/16534268_864218452.shtml

非常感谢提供的维修连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提供的维修连接

按照文章里所说的测一下单片机9脚对地阻值,确定是否是单片机坏所导致,板子上有防水漆可能要刮一下脚才能测到阻值

网友:
看一下咸鱼有没有一样的板子,直接换板子吧,这种修得好费劲,再说了也不赚钱呀,一个电磁炉现在就百来块钱,你修了收个50块的别人也不乐意,所以直接换板子,没有板子就当报废算了,要是练手炫技术的话,看一下单片机能不能测出有阻值,要是没有那就是单片机坏了,看情况而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文章里所说的测一下单片机9脚对地阻值,确定是否是单片机坏所导致,板子上有防水漆可能要刮一下脚才能 ...

这三防漆很不好弄

看起来是S009L

很不幸对地值只有3.9Ω-4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