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种一体U盘恢复数据收费要1千6价格合理吗?

楼主(2020-10-21):
金士顿的16GU盘,几百能接受。再贵就算了

外力撞击坏的。寄过去一家说是芯片损坏,插电脑上可以检测到。无盘符,显示不出容量

网友A:
不合理,最多100元。

网友:
数据无价,你觉得不值就给他说不修得了

网友:
数据恢复本来收费就贵,实际材料并不用多少钱最多几十块就够了但是设备贵,专业的设备都是上万起步的。。感觉数据不值这么多钱不修就是了。数据恢复收费主要针对那些单位或者不差钱数据重要的人

网友:
一直都说,硬(U)盘有价,数据无价。平常一定注意备份。。。。备份。。。。备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本来打了一堆字,想想,还是删了。关键看数据对人的价值,千八百 可贵可便宜

网友:
其实如果不是太重要的数据,你就找个修优盘的,闪存拆下来换个主控就得了,如果真的很重要,那就要找专业点的了,当然他们也不能保证百分百还原所有数据的

网友:
你个人觉得里面的资料值就恢复,不值就不恢复,遭受到外力损坏的(特别是黑胶体),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就算肯花钱,还不一定能恢复得出来

网友:
B站“这个手杀不太泠”,找他问问吧。黑胶体恢复价格确实比普通U盘贵。

网友:
数据真的是无价,如果里面有你家几十年前的全家福,多少钱也得搞出来啊。

网友:
1600还算便宜了,如果U盘里面是财税发票之类的高价值文件,宁愿上万都要恢复出来

网友:
这个价格不算贵,如果资料不重要,那就算了。

网友:
数据无价。数据无价
。。。。。。
数据无价

至于1600或高或低

应该可以与对方协商的

网友B:
看地区吧。也不能一刀切。
这种给我报,虽然不用1600,小4位数刚出头肯定是有的
其实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吧。。。

合不合理,只是针对你个人,对里面数据的价值

恢复一般都是看难度收费的
金士顿这种3.0黑胶基本都是PS2251,67或者68的很少。。。

如果是遇到海力士1803那种晶圆配2251就更是恶心

有时候数据出不来,那也是收不了费的。都是要客户确认才能有钱收
像这种外力撞的,有概率是晶圆断裂,那个就是全数据GG

这种一体式不同于带芯片的
这种要刮封装,逻辑分析定义,主控XOR认证,数据重组等一些操作

一体黑胶盘的收费基本是正常带芯片那种的翻倍价格

所以算下人工,时间,成本。收费就这样了

不是洗地,是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地区吧。也不能一刀切。
这种给我报,虽然不用1600,小4位数刚出头肯定是有的
其实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吧。 ...

飞哥说的有道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第一:数据较于个人的作用价值,确实重要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不是那么重要就没必要纠结!第二:同样的技术,同样的产品也有价格高低之分,收费高低对于买卖双方来说你情我愿就好,就这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合理,最多100元。

看不懂了,你这是在反讽还是真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了,你这是在反讽还是真心的?

这东西没有合理与否可言,看那数据在他心中的价值,外人说合不合理没意义。

网友:
这种事情完全看数据的价值,单纯硬件是完全没有维修价值的。

网友:
你觉得重要,那无价也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不重要,那就扔了
另外如果晶圆GG了,神仙也救不了,大概得出动FBI
能恢复那大概是量产问题或者,你可以去找找其他的问问
修客实验室,可以试试

网友:
U盘价格100以内。
难道数据恢复也想100以内么。
想都别想,
就数据恢复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技术以及仪器工具均摊的价格 1600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