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这个广告是怎么进入电脑的

楼主(2020-10-21):
这个广告是怎么进入电脑的,火绒已经开启禁止弹窗广告了。怎么禁止它讨厌的天猫。

网友:
根据经验搜狗和FLASH最喜欢弹天猫的推广,也不排除其他软件弹的

网友:
WPS弹的吧。
有个关闭WPS广告的教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76a7e409f53f65fc3b6e1592.html

网友:
找找有没有软件查看到当前窗口的进程就知道是谁弹的,干掉他就好了
我之前写过一个,我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

网友:
随便找个安全辅助软件,查看一下窗口句柄标题,应该能猜出是哪个软件弹来的,看一下进程或者线程也行,flash插件我只看到在屏幕右下角弹窗的

网友A:
360,金山一类的不要碰,买个卡巴斯基。电脑开机一天没有广告

网友:
FLASH插件、WPS、PDF阅读、2345全家桶,都有可能

网友:
打个任务管理器,自己装的软件一个一个关,看看关到哪个的时候弹窗消失

网友:
软件管家启用弹窗拦截,早就干干净净了

网友:
给我们看看你的软件安装记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天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处理方法,说有可能是福新pdf阅读软件带来的,把该软件给卸了。我安装的软件列表:

网友:
我也跳这个广告,烦死了。检查过了是PDF阅读器弹的

网友:
这个我的昨天弹出来了,找到任务管理器,进程里面好像是叫mif.exe的进程,找到它的路径,删除就是。

网友:
火绒都装了,开个窗口记录,再开火绒剑,监控弹窗和进程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浏览器带来的,不属于弹窗,换个可以自己配置和管控的浏览器吧,不然没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可能是福新pdf阅读软件带来的,卸载后这几天没有在弹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0,金山一类的不要碰,买个卡巴斯基。电脑开机一天没有广告

360用得还行。没啥不好的

网友:
FLASH真流氓,开机一闪还没看清它就匿了

网友:
现在只要装第三方软件百分之80都是有广告,你这个还差点弹出率不高,右下角小广告才恶心

网友:
弹这个大家又不理它,我想问这些广告钱从哪里来?

网友:
在广告业 90% 的广告费都是打水漂的,但这没关系可以从消费者身上赚回来。所有才不断地推什么大数据目的就是要做到最精准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