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5V2A的充电器

楼主(2020-10-21):
手上一个标称5V2A的充电器,输出却是3.86V0.65A。
磁铁一吸,铁脚,也不用布包锤,直接一巴掌拍开,连超声波胶都没有,太实在了。
芯片是LP3773
最大的电容是2.2uf。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不用修了,给手机充电手机不安全。

网友:
特色精品都这样

网友:
练过铁砂掌,我一般都是上大锤

网友:
事实也真的是山货一个了

网友:
扔了吧,就一个保险电阻对电路起保护作用
什么EMI,防浪涌全没有

网友:
一看开关变压器,肯定峰值5伏1安,瞬间可能2安,额定500毫安,给USB灯头和风扇凑合用,手机和音箱就算了。

网友:
有被笑到。。。我以为我的已经够烂的了,比我这个还烂啊

网友:
3.8v给3.2的铁锂充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应该是5v500ma,测下开路电压

网友:
太山了,不测试还以为是好货呢

网友:
就是因为山货太无底线了,,才会让做工好一点的 某米跳得欢啊

网友:
LP3773只有3W输出,5V600mA,0.65A过载保护了。

网友:
垃圾,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