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万用表 两节锂电池串联供电并联充电自动切换原理图

楼主(2020-10-21):
简版,锂电池不能完全充满,不够理想

改进版,B1,B2有可能存在短暂短路,一定要带保护板

网友:
万用表用锂电池,难得充电一次,还是抽头分别冲两个电池吧

网友:
以前改了个万用表锂电用四匹j插头和万用表链接,电池端插头排列+-+-,两块电池互不连接。万用表端中间短接两端正负输出。充电用两块充电板用四匹插头与电池链接,充电器共用一个。这样做的好处是不用升压充电也方便

网友:
一节锂电加一个升压外带充放电保护,几块钱的事儿。

网友:
直接用直流电源  电源4.2V  冲 保证可以充满

楼主: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要求了。有地铁不坐非要骑电动车也冇人会说的。
简版加入电压补偿。

网友A:
不能完全充满反而能保护电池,尤其这种用电很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完全充满反而能保护电池,尤其这种用电很慢的电池

你的见解挺特别的,别人都在追求4.20V。其实充电芯片本就有偏差了,有的电池能充满,有的不能充满,看个人的完美情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要求了。有地铁不坐非要骑电动车也冇人会说的。
简版加入电压补偿。

这样输入只能用dc座或者耳机座,没法用usb解决,我是用一个双联自锁开关来手动切换4056与电池的连接,要分两次分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输入只能用dc座或者耳机座,没法用usb解决,我是用一个双联自锁开关来手动切换4056与电池的连接,要分 ...

这个自动切换原理图原本就是针对DC插座而设计的,你这个要求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味道了。也不是不可以达到,就是原理图要稍稍改动下,就不公布了,自己琢磨下

楼主:
展示下我刚刚画的PCB,2D模拟图

3D模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输入只能用dc座或者耳机座,没法用usb解决,我是用一个双联自锁开关来手动切换4056与电池的连接,要分 ...

不评论你自己怎么用法,想用上USB座充也挺简单,找根闲置的USB线,改成DC插头就是了

网友C:
比我设计的先进,我是用miniUSB接口,在接口上接入一个五伏双刀双掷继电器,插入充电器时继电器吸合切换电池变成并联,拔掉充电器时电池转入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设计的先进,我是用miniUSB接口,在接口上接入一个五伏双刀双掷继电器,插入充电器时继电器吸合切换电池变 ...

各有优点了,欢迎探讨

网友D: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要觉得自己高明可以把你的解决方案公布出来让大家探讨下

网友E:
你为啥要搞得这么麻烦呢?看看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为啥要搞得这么麻烦呢?看看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10&mobile ...

冇强迫大家用呢,只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了,见仁见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我设计的先进,我是用miniUSB接口,在接口上接入一个五伏双刀双掷继电器,插入充电器时继电器吸合切换电池变 ...

我也是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要求了。有地铁不坐非要骑电动车也冇人会说的。
简版加入电压补偿。

喜欢简版方案 看到立即想到了gnd串二极管提高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