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云母片怎么钻孔

楼主(2020-10-21):
想在电饭锅里面的保温片上面钻孔上 螺丝,请问哪位老师知道怎么钻孔,这个东西太硬,我怕钻碎了。

网友A:
云母片很脆的,用皮带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片很脆的,用皮带冲吧

你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片很脆的,用皮带冲吧

能不能用钉子呢

网友:
我以前给 胶装机的 加热盘 云母片 打孔。钻头一转就不成形,后来用冲子效果不错。

推测:冲子的圆周将云母片压死,防止其撕裂。

网友:
用钉子,越撕越大

网友B:
咱个人的实际操作办法,
用锥子扎孔,再用剪刀慢慢扩孔。

(用锥子剪刀的原理,就是用旋刀)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
用冲子冲孔

网友:
不做过。感觉用磨的方式应该可以。玻璃钻,电磨打磨头之类的。

网友:
双面贴上胶布,这样钻就不会破了

网友:
冲子是正解,不太厚的话也可以用纸张打孔器

网友:
没有橡皮冲,可用两块木板夹紧,再钻孔。

网友:
金手指胶带贴一层,然后就可以随便瞎搞了

网友(2020-11-25):
自己磨个群钻

网友:
用空心钻头,业余条件下用铁皮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咱个人的实际操作办法,
用锥子扎孔,再用剪刀慢慢扩孔。

正解,用这种方法钻过很多了。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云母片。反正对付微波炉的云母片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金刚砂磨头磨不行吗?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脆且硬的我就想到这个办法

网友C(2021-01-13):
换微波炉的云母片我就用纸张打孔器开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微波炉的云母片我就用纸张打孔器开的孔。

边缘会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