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关于2258g替换2256k

楼主(2020-10-21):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板子能用2258g替换原来的2256k吗?

网友A:
封装倒是一样大,据说需要改部分电路。目前没人揭晓答案。

网友B:
据说是可以互换,改个把电阻就行,但是一直没有吃了螃蟹还把烹饪手法公布的人,目前也没有找到2258g的定义图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可以互换,改个把电阻就行,但是一直没有吃了螃蟹还把烹饪手法公布的人,目前也没有找到2258g的定义 ...

就是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难搞,而且2258g还比较贵,坐等大厨公开烹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倒是一样大,据说需要改部分电路。目前没人揭晓答案。

58g比58h还要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难搞,而且2258g还比较贵,坐等大厨公开烹饪方法 ...

卡1120提示pass但是没容量你是怎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1120提示pass但是没容量你是怎么搞定的?

流星总,你是不是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1120提示pass但是没容量你是怎么搞定的?

烹饪方法不知是不是图中这个,58和56的定义差别,H6跳K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1120提示pass但是没容量你是怎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到图纸了?

没有,这是以前2258流出的图纸,印象中有那么一段2256/22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是以前2258流出的图纸,印象中有那么一段2256/2258。

发来我瞅瞅看可好?lryyddy@163.com

网友:
送上2258G的datasheet
其实就是群里流传的东西

网友:
来,让你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来我瞅瞅看可好?

已发,流星总,赶紧研究下,坐等烹饪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发,流星总,赶紧研究下,坐等烹饪方法

怎么能是288呢,就算要替换也是323的啊,这俩定义肯定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是288呢,就算要替换也是323的啊,这俩定义肯定不一样啊

难道图是错的?

网友B:
图没错,但这是2258h的图纸,bga288封装,2258g才是跟2256k同样都是bga323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没错,但这是2258h的图纸,bga288封装,2258g才是跟2256k同样都是bga323封装

等于说还是没有58g和56k的图纸

网友:
你换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