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苹果RMBP充电器插插座充电时每次都冒火花,怎么办?

楼主(2020-10-21):
插头黑了,苹果RMBP充电器插插座充电时每次都冒火花,怎么办?

网友A:
不管他,开关电源都有这毛病。除非有小型辅助电路延迟启动的。里面应该有个ntc,没有ntc的话火花更大,对整流桥冲击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他,开关电源都有这毛病。除非有小型辅助电路延迟启动的。里面应该有个ntc,没有ntc的话火花更大,对整 ...

好吧,还以为是插板的问题呢。